4#6改脚架上头罩+改HP08外转子

楼主(2011-05-13):
还是上图~~~~
头罩之前撞坏了前面,所以索性剪掉留个口来通风!
对于HP08外转子(12000KV+18T),我的评价是,爽歪歪!
上电飞行,没有内转的那种温柔,换来的是持久的动力,说暴力,感觉也不是很爆!但是整个飞行中,都不会像内转那样会出现不给力的情况!

网友:
中山胸忍不住还是上了HP08

电鸡看好这颗

用D05的电鸡+电调代换野是不错的方案

脚架还是推荐98元的弹性脚架

楼主:
请问D05是什么机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D05是什么机型?

华XX 120D05(电鸡+电调)煮要是便宜呀!性能与 HP08 1S 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XX 120D05(电鸡+电调)煮要是便宜呀!性能与 HP08 1S 差不多!

哦,不错~~我先看看吧!

楼主:
确实是便宜一点!!!
电机120米左右!
电调60米左右!
早知道我也这么搞!

网友:
我也换了外转马达,不过是4#6BELL换hp06s的,感觉如中山兄一样,动力爽多了,不象原来的原装马达,电池还有3.9V以上飞机就快起不来了。

网友B:
问一下LZ,改了那个外转子之后,电调需要换吗? 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如果换了V120D05的电机和电调,电调的插头与原来4#6的不一样哦,大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自己换插头还是换成D05的电池?  如果换上D05,由于D05的电池变长了,会不会影响到飞机的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LZ,改了那个外转子之后,电调需要换吗? 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如果换了V120D05的电机和电调,电调的插头与原来4#6的不一样哦,大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自己换插头还是换成D05的电池?  如果换上D05,由于D05的电池变长了 ...

电调不用换,直接用!
换D05的话,如果插头不对就自己焊吧!我现在就是用长条的电池的,照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不用换,直接用!
换D05的话,如果插头不对就自己焊吧!我现在就是用长条的电池的,照飞!
多谢中山兄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LZ,改了那个外转子之后,电调需要换吗? 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如果换了V120D05的电机和电调,电调的插头与原来4#6的不一样哦,大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自己换插头还是换成D05的电池?  如果换上D05,由于D05的电池变长了 ...

电机就换hp08s 铜齿多配几个 找找感觉!
电调就换xp-12A 以后上ep100也能用 否则换7a的(只要启动没问题其实也可以不换)
电池寿牌或者d05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机就换hp08s 铜齿多配几个 找找感觉!
电调就换xp-12A 以后上ep100也能用 否则换7a的(只要启动没问题其实也可以不换)
电池寿牌或者d05的
谢谢秋之风铃兄! 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秋之风铃兄! 学习啦!!!

中山兄确实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