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P200(无副翼)的2S电子配置

楼主(2011-05-13):
我刚定了一套EP200 无副翼的空机。由于手里有很多2S电池(850和1000都有),从资源共用的角度打算用2S电机

现在有一种KV4800的(0.2钢片什么的)不知道是不是用起来一般简单的3D是不是够用?还是只适合航线和悬停?

其它有什么推荐的没有?200来块的就先不考虑了,毕竟以后实在觉得不暴力就换3S了。

谢谢了。

网友A:
论坛魔友用于EPXXX的2S电机大概是这些

2615HL-01A

0.2矽钢片 4800KV

浩马特 HB2622

冰峰雷电 300SH-50

最好的当然是(300SH-50)酒是贵了点

还有好用的电鸡楼下补充

网友B:
这是我们认识穿越么?玩直机啦?

网友:
我用原厂的KV5600的,2S电池!

网友:
既然LZ上无副翼,KV4800一般简单的3D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们认识穿越么?玩直机啦?
呵呵,弄个小直机在小场地里面,虽然比450难飞,但好找场地,下楼找个没人的地方就能玩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魔友用于EPXXX的2S电机大概是这些

2615HL-01A

0.2矽钢片 4800KV

浩马特 HB2622

冰峰雷电 300SH-50

最好的当然是(300SH-50)酒是贵了点

还有好用的电鸡楼下补充

感谢解答!

从参数上看,2615HL-01A比其它的好像大不少。

2615HL-01A:尺寸是2625,重量是51g,功率参数没有标
0.2矽钢片 4800KV:尺寸是2622,重量是29g,150W
浩马特 HB2622 5000KV:尺寸是2622,重量是28g,148W
冰峰雷电 300SH-50:尺寸是2622,重量是28g,180W

这几个马达看上去2615HL-01A是大了一个号的,也重了20g。不知道浩马特 HB2622 5000KV和2615HL-01A这两个重量30g以内的马达是不是动力也够用?

网友C:
最好当然是冰封雷电的。号马特的电机也不错的,重量轻价格低,只是需要在电机板上改孔。如果有小电钻,就买号马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当然是冰封雷电的。号马特的电机也不错的,重量轻价格低,只是需要在电机板上改孔。如果有小电钻,就买号马特吧

谢谢了!小电钻倒是有(各种型号从0点几到3mm的钻头都全),就是不知道开通精度要求高不高。我看浩马特的电机里面只带两个螺丝(四个孔)。几处向您请教:
1、您的意思是:浩马特上面的两个孔我可以用,只要再开另外两个孔就可以了?
2、还是说四个孔中的任何一个都用不上,我需要重新开4个孔?那精度要求可能有点高了。
3、如果要求精度那么高,用“0.2矽钢片 KV4800”比浩马特也差的应不是很多吧?
感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小电钻倒是有(各种型号从0点几到3mm的钻头都全),就是不知道开通精度要求高不高。我看浩马特的电机里面只带两个螺丝(四个孔)。几处向您请教:
1、您的意思是:浩马特上面的两个孔我可以用,只要再开另 ...

是在机身的电机板钻孔而不是在电机上钻孔。开孔的精度不需要很高的,只要能够让电机齿靠上大齿轮就行了。
实际上4800kv的电机足够了。想暴力一些就找16t(轴径2.3)的马达齿搭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在机身的电机板钻孔而不是在电机上钻孔。开孔的精度不需要很高的,只要能够让电机齿靠上大齿轮就行了。
实际上4800kv的电机足够了。想暴力一些就找16t(轴径2.3)的马达齿搭配就行了

谢谢了。我的意思就是在电极板上钻孔(可能表达的不太清楚,呵呵)。需要手动钻几个孔啊?2个?

网友:
应该是2个孔。至今为止还没看见需要上四个螺丝的马达座。

网友D:
我的混血Ep200用的是浩马特Hb2622,座开孔,十五齿铜齿,用2702四个7601,20a电调在飞,zifei200的机身舵机安装孔够大,你用2612来玩,舵机的可选择范围很广。你的尾巴可能要改。

网友:
新手最好别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混血Ep200用的是浩马特Hb2622,座开孔,十五齿铜齿,用2702四个7601,20a电调在飞,zifei200的机身舵机安装孔够大,你用2612来玩,舵机的可选择范围很广。你的尾巴可能要改。

谢谢
您是不是开的是两个长圆孔?这样的话,可以调马达齿和大齿盘的间隙。
您要是能贴个HB2622开孔处照片就好了,看的清楚。

另外,这个电机动力怎么样?

网友:
回楼主,把铜齿戴上电机轴和大齿盘位置对好,两个电机螺丝孔位在zifei铝制的电机座上做上记号,用电磨搞就可,紧和松再用电磨修一下。原配螺丝可能长一些,搓一下。航线没问题的,我是在家用它休闲的,不会用这小机子去3D。要3D你的浆要换好的,区别会很大,在XIAOZHI主席边看过425飞,他那副浆比一般浆棒很多,呵呵。

楼主(2011-06-15):
引用 网友E:
 723248
看到了垫片 不知道下面孔是怎么改的?往内扩孔?往外扩孔?大概扩了多少mm?
要是有个去掉电机的“电机座”图就好了

网友:
LZ 我这个是zifei机身  左边的孔结构跟右边的一样 就用两个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