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呀,求高手,ASP52HR 粘缸 断连杆 什么原因呀?

楼主(2011-05-13):
救命呀,求高手,ASP52HR 粘缸 断连杆 什么原因呀?

用的 是 20%的油   在高速粘的缸  还有一次 是烧到没油!
求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油不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不怎么好 有积碳

网友:
引用 楼主:
救命呀,求高手,ASP52HR 粘缸 断连杆 什么原因呀?

用的 是 20%的油   在高速粘的缸  还有一次 是烧到没油!
求高手指点 谢谢!
贫油引起的高温!!!

网友:
调到它冒烟看不到机器,看它还粘缸 断连杆不

网友:
这引擎本身就有高温的毛病,再加上油不好,出现粘缸断连杆也不奇怪。别修了,换引擎,换油。

网友:
调整的太尖了,应该调到最高速迅速回调四五牙,使转速略降低,发动机工作在略富油状态并且保证油箱燃油快烧完时也不会贫油(所以应在半箱油时调)。
贫油的状态下发动机很高,温度急剧上升缸壁和活塞出现热溶点而粘缸!活塞在粘缸过程中导致连杆扭曲断裂!!!
千万不要单纯追求高转速,特别是在用含硝基的燃油情况下。
再说磨车也不能按飞行的性能调啊!!!
我也反对长时间高速磨车!磨车后期推几次全风门每次有10秒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