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里哪个直升机最好练?

楼主(2011-05-13):
凤凰
模拟器
里选择哪个最好呢,450吗?我想以后玩多轴的飞行器用哪个飞机练习更好一点?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自己JJ是什么型号就练什么型号啊!!

网友B:
玩模拟器我是练不好飞的 再飞真机简单很多

网友C:
logo500SE,450PRO,600N

网友D:
7楼正解 +1

网友E:
好练习不好练习,关键是还在人上面,建议楼主是用90的机练比较稳。
上真机的时候可以添加平衡仪,帮助练习。

网友F:
用大灰机练,越大灰机越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