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实验 !2.4G控加2.4G图传 。

楼主(2011-05-13):
一日突发奇想  车模安个变焦摄像头 再加一个2.4G的一瓦的图传,不是很好玩吗?
买料开做!

因为摄像头要控制 上下  左右  变焦 聚焦 再加 车得前后 左右 共六通道,手上刚好有六通的板 加2.4G的遥控模块 正好OK!

东品西凑 OK!

测试!:近距离  一切OK .

户外开机想好好爽一把。  猜猜怎样

  NND  图传上居然是哪栋楼电梯钢丝部位的监控。走了挺远都有 ,真没想到这2.4G到处都是。

改一瓦的图传的信道开关,哈哈图像出来了,美!

试操作一下 ,不错!远点试试 ,两米远车子抖不停 失控了!只好对儿子说 实验失败了 玩不了了 ,我们再改进!(说话的时候都有点不好意思,本想牛一把 ,没想到 。。。。。)

想来想去不知道什么原因。。。你猜猜看什么原因

(六通道的控和接受可是测试直线1KM都没问题的,实测不吹牛的)

网友A:
杀花

2.4G图传和2.4G遥控接收间的干扰。而且,你的1W的图传应该是模拟的,占用频带很宽,绝对会干扰到2.4G的遥控器 ,遥控器要么是futaba那种跳频通信,要么是JR这种码分多址通信,现在这样接收机天线又靠的很近,相互之间又没有时序上的错开,必然干扰

网友:
图传不能用这个频率,好像现在有5点多G频率的

网友:
图传用1.2G,或者控用futaba的,貌似进口控抗干扰能力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G图传和2.4G遥控接收间的干扰。而且,你的1W的图传应该是模拟的,占用频带很宽,绝对会干扰到2.4G的遥控器 ,遥控器要么是futaba那种跳频通信,要么是JR这种码分多址通信,现在这样接收机天线又靠的很近,相互之间 ...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图传和2.4G遥控接收间的干扰。而且,你的1W的图传应该是模拟的,占用频带很宽,绝对会干扰到2.4G的遥控器 ,遥控器要么是futaba那种跳频通信,要么是JR这种码分多址通信,现在这样接收机天线又靠的很近,相互之间 ...

改日我试试 调频的那种2.4G遥控器,理论上应该可以,实际上我得试试!验证一下。谢谢小段提醒!

网友B:
跳频也架不住宽频带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频也架不住宽频带干扰。。。。
\
您试过的话 我就不再做实验了

理论上分析也许能受控,  如果是72M 到 27M的话我肯定不试了 ,一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