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侧飞滚转打舵原则快速记忆(日本手)

楼主(2011-05-13):
侧飞:飞机对尾状态侧飞,方向舵朝机腹打舵
      飞机对头状态侧飞,方向舵朝机背打舵
      飞机水平飞行机背对着自己时候的侧飞,方向舵朝机尾打舵
      飞机水平飞行机腹对着自己时候的侧飞,方向舵朝机头打舵

滚转:副翼向左打舵的滚转,左手逆时针画圈
      副翼向右打舵的滚转,左手顺时针画圈

网友A:
记这些没用,实际飞行等你想起来已经落地了,关键是要形成条件反射,不需要想。多练模拟器就行,没有捷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这些没用,实际飞行等你想起来已经落地了,关键是要形成条件反射,不需要想。多练模拟器就行,没有捷径

网友:
楼主是背会的还是飞会的?

网友:
先总结在练习,事半功倍

网友:
读着很别扭...

网友:
其实方法都能理解的,关键是要形成条件反射,要不哪有时间去想该怎么打舵?

网友:
 练出来的,背出来没用

网友:
背出来的太容易炸

网友:
秘笈抄上,飞的时候带纸条,放在控边,等飞机有那一种状态,马上偷看

网友:
楼主总结的快速记忆方法很好,关键还是要多练模拟器,多飞行,形成条件反射后,在实际飞行过程中就不用考虑怎样打舵了,甚至说着话照样飞。

网友:
在模拟器里炸
炸100多台就记住了

没必要记

网友(2022-11-18):
楼主的方法相当实用,对于练习助益很大,赞一个!

网友(2023-11-29):
楼主能够作出这样的总结,事实证明实际飞行当中肯定也是一把好手,不简单!

网友(2024-01-16):
高手只知道叫不停的练习模拟器,是的,最终是要大量练,但都不知道原理和怎么打舵,怎么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