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的 S.BUS 总线让我失望

楼主(2011-05-13):
简单用示波器看了一下,FUTABA 的 S.BUS总线

每个数据包发送时间大约是3ms!(336Hz),间隔时间大约11ms。
更新周期大约是11+3=14ms(71Hz)。
最多通道数是16通道。

达不到有些人所说的560Hz更新周期的高速总线,大家不信的可以自己随便找个示波器测量一下。

网友:
管他的 能用就好

网友:
高手,全不懂!

网友A:
560Hz是陀螺输出给高频尾舵机用的信号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560Hz是陀螺输出给高频尾舵机用的信号频率

是的,陀螺仪对舵机的修正是很快的,所有的支持数字舵机的系统都可以做到,但是这与S.bus无关,有些人把两者混淆了,S.bus传输的控到舵机的控制延迟还是很大,特别是对模型车来说。

网友B:
S.BUS其实就是一种单总线I2C接口,属于数字接口,抗干扰性会提高。
你测的应该是通用的S.BUS线,如果是尾舵专用数据包只要包含一个地址和一个舵机信号就足够了~这样控制带宽就能大大提高。

网友:
这个专业。。。看看

网友:
6楼的解释比较专业

网友:
足够快了。

网友:
示波器看,难道想山寨一个接收?

网友:
小日本的东西好是好,不过价格贵的离谱。

网友:
这个接收太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BUS其实就是一种单总线I2C接口,属于数字接口,抗干扰性会提高。
你测的应该是通用的S.BUS线,如果是尾舵专用数据包只要包含一个地址和一个舵机信号就足够了~这样控制带宽就能大大提高。

"通用S.BUS线", 难道有尾舵专用S.BUS这种东西么? 愿闻其详

尾舵的560Hz信号是模拟PWM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陀螺仪对舵机的修正是很快的,所有的支持数字舵机的系统都可以做到,但是这与S.bus无关,有些人把两者混淆了,S.bus传输的控到舵机的控制延迟还是很大,特别是对模型车来说。

你确定延迟大是因为S.BUS? 更确切一点, 你确定延迟大是因为你测的这个S.BUS的频率不够高?

频率确实是限制了平均延迟最小能小到多少, 但还没有哪个遥控系统的主要延迟出在这里, 虽然单位都是时间, 但是波长跟延迟是两个东西, 这一直是个被混淆的概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用S.BUS线", 难道有尾舵专用S.BUS这种东西么? 愿闻其详

尾舵的560Hz信号是模拟PWM信号

S.BUS应该与单总线I2C协议协议差不多,是主机发送从机地址+相应操作,以广播的形式。从机先判断地址,如果相同则执行操作。
如果是接收机上,可能一帧数据包含多个舵机的操作,发送一帧数据的时间会变长。
但如果是锁尾一类的高速应用,每帧数据只需要包含一个舵机,这样每帧数据很短,时间变短,频率就会提高。
数据包长度是可变的,所以频率也是可变的,不是固定的,和PWM调制有所不同。这种通信方式一个特点就是每个舵机可以插在任意通道,实际上内部是并联在一起的。  呵呵

网友A:
你第一行对的, 所有设备都在一根绳上栓着

"但如果是锁尾一类的高速应用,每帧数据只需要包含一个舵机", 但是S.BUS就是S.BUS, 没有锁尾专用S.BU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行对的, 所有设备都在一根绳上栓着

"但如果是锁尾一类的高速应用,每帧数据只需要包含一个舵机", 但是S.BUS就是S.BUS, 没有锁尾专用S.BUS

我没有提到过“锁尾专用S.BUS”,我所说的只是便于让大家理解。你没必要钻牛角尖。
我一直在说数据包的宽度是可变的,接收机上边和陀螺仪上的S.BUS每一帧数据包长度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电脑设置的。如果你不了解实际工作过程这个可能比较难以理解。不要用模拟时代的思想考虑了,单片机里边是用中断接收的。如果你只是玩玩就不需要了解这么多。

解答完毕~

网友A:
就说你自己说的这两句话, 你不觉得你是矛盾的?
"是主机发送从机地址+相应操作,以广播的形式。从机先判断地址,如果相同则执行操作。"
"接收机上边和陀螺仪上的S.BUS每一帧数据包长度是不一样的"

陀螺仪接到S.BUS信号了, 从里面取出尾舵信号和感度信号自用, 到这里都还是S.BUS, 但之后陀螺仪输出给舵机的不是S.BUS信号, 是PWM信号, GY520/GY701/CGY750都是支持S.BUS输入的陀螺, 它们支持的尾舵机种类设置是模拟舵机/数字舵机/窄频数字舵机(可以去官网下说明书看尾陀螺类型设置部分), 它们都是接受不同频率的PWM信号, 根本就不支持S.BUS舵机, Futaba也没有出过S.BUS锁尾舵机

当然理论上, 以S.BUS这个架构, 做出单一通道更小数据帧更高频率的更高性能设计是可能的, 但是S.BUS本身并没有这样做, 你那些都是凭空臆断

你说的"每帧数据只包含一个舵机"的S.BUS, 请设置出来看看? 不需要很复杂的证明, 贴个设置截图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说你自己说的这两句话, 你不觉得你是矛盾的?
"是主机发送从机地址+相应操作,以广播的形式。从机先判断地址,如果相同则执行操作。"
"接收机上边和陀螺仪上的S.BUS每一帧数据包长度是不一样的"

陀螺仪接到S.B ...

SORRY,我仅仅是在技术层面来说的,强调数据包长度是可变的,不同的应用中数据包长度肯定不同。我相信FUTABA的工程师不是傻子,控制1个舵机还要用16个舵机的信号。我说的话也不矛盾,有几个舵机就有几个从机地址+相应操作,它们在一起构成一个数据包。希望你仔细揣度,有疑问说明你不明白~
FUTABA还没有推出S.BUS锁尾舵机。就现在的锁尾舵机来说还是PWM调制,不过大可以展望一下未来。
我回帖的目的本来是给楼主以信心~呵呵

网友:
S.BUS 本来就是设计来一条线拖多个舵机的,单舵机的情形显然PWM已经足够,这不是S.BUS的目标应用

标准是标准,技术是技术,技术可以不断进步,但是标准老是改来改去就不行了,会带来兼容性问题

网友(2011-06-16):
我搞不明白干吗非要用单总线方式?!难道只是为了省掉一根线?!
现在好像还没有单总线硬件驱动器吧?那么单总线上的数据是不是都要用外部中断+计时来解析报文,我感觉这样程序的效率比较低,而且速度不能做的太快。
为啥不用I2C或者RS485接口,有响应的硬件驱动器,处理器只管收发报文就好,不用单独分析物理帧;速度还可以做的很快。。。。
看看DS18B20的时序,速度比较慢的说。。。还是2线制串行口好很多。

网友:
明白了,舵机越多。延迟越严重。

网友:
也就是一条大车道上划分出N条小车道,如果要车速不变,车的体积必须减小。也就是数据包要小。

网友:
摇杆在运动的时候,也就是通道数据有变化的时候,数据间隔周期会改变吗?

网友(2011-07-29):
这数据太专业了

网友(2012-05-18):
不知道谁有 S.BUS 的通信协议,最近做一个东西,正需要

网友:
看不懂门道,咱看看热闹~~~~~~~

网友:
没有锁尾专用S.BUS

网友:
说实话。。没看懂。。。。

网友:
我是两眼一抹黑啊。。。

网友:
虽然讲的很专业,但还是进来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S.BUS应该与单总线I2C协议协议差不多,是主机发送从机地址+相应操作,以广播的形式。从机先判断地址,如果相同则执行操作。
如果是接收机上,可能一帧数据包含多个舵机的操作,发送一帧数据的时间会变长。
但如果是锁尾一类的高速应用,每帧数据只需要包含一个舵机,这样每帧数据很短,时间变短,频率就会提高。
数据包长度是可变的,所以频率也是可变的,不是固定的,和PWM调制有所不同。这种通信方式一个特点就是每个舵机可以插在任意通道,实际上内部是并联在一起的。  呵呵

S.BUS哪是什么广播方式,插入解码线的时候解码线地址就被接收机轮询加入发送列表。
发送多少个舵机的控制数据和发送时间无关,舵机就那么点数据量,舵机也只有那么点物理速度,S.BUS的带宽太绰绰有余了,不存在什么变频的问题。
在如此简单的应用上用什么变长数据包、变频。。。吃饱了没事儿干。
S.BUS最终输出还是PWM调制,固然不能想插哪个插哪个口,所谓内部并联在一起,那是在接收机发送S.BUS总线数据到S.BUS解码数据线,其中包含了全部舵机控制数据而已。舵机控制信号相互并不影响,不同类型舵机混合也完全不影响,更不会影响舵机速度,因为最后由S.BUS解码数据线完成了控制信号分离并输出独立的PWM信号。

网友:
几个哥们讨论完,有没有一个结果啊?谁通俗点说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提到过“锁尾专用S.BUS”,我所说的只是便于让大家理解。你没必要钻牛角尖。
我一直在说数据包的宽度是可变的,接收机上边和陀螺仪上的S.BUS每一帧数据包长度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电脑设置的。如果你不了解 ...

“数据包的宽度是可变的,接收机上边和陀螺仪上的S.BUS每一帧数据包长度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电脑设置的。”
这就是懂点电子,但是不玩模型,想当然出来的东西。。。 怎么可能发送S.BUS数据包长度还用电脑去设置,用数码舵机数据包还设置大点?模拟舵机小点?没得设置!就是固定的。需要用到多少个舵机接收机就编码什么数据发送,S.BUS解码线解码就是了。

网友:
速度最快就是模拟信号。
S.BUS如果可以继续提高带宽,延迟会更小。
但是一老鸟一句话:你要能飞出PPM那20ms延时来,我把我100多架飞机剁吧剁吧吃了。
咱就只能默然的认了。。确实飞不出来,nnd

网友:
标题

顶38楼,那么小的延迟人是处理不出来

网友:
路过,走过,抱着天6A无压力飘过!!

网友:
原来S.BUS是I2C总线啊

网友:
我觉得这样会比以前的模式增加延迟时间,至少在舵机上面增加了地址码解析电路(芯片),增加延时的同时还增加了成本。
这样一来布线是稍微方便了一些,但是增加的延时、关键增加的购买相关S-BUS舵机的成本最后还不是嫁到我们身上吗?
还是期望简单实用的同时,考虑简化自身的电路结构、降低成本,造福爱好者这一根本宗旨!

网友(2013-01-02):
说实话。。没看懂。。。

网友:
用futaba以来一直都是用sbus。   sbus2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S.BUS其实就是一种单总线I2C接口,属于数字接口,抗干扰性会提高。
你测的应该是通用的S.BUS线,如果是尾舵 ...

自己动手先测量下,呵呵,等您们能够解码S-BUS协议再评价比较好点

网友:
S-BUS 协议有没有公开呀?

我们也可以来山寨一下, 兼容Futaba的I2C舵机哈.

网友:
以后基础的飞控、无副翼控制器越来越多。。串行控制应该会发展下。免得接线太多

网友:
感觉那玩艺 也就是个CAN总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BUS应该与单总线I2C协议协议差不多,是主机发送从机地址+相应操作,以广播的形式。从机先判断地址,如 ...

,单总线和I2C没有相同点,SDA+SCL=I2C,明显的两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