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Y90Q降高度抖动剧烈啊。。

楼主(2011-05-13):
调了个手感不错的参数,操控起来跟以前飞X450感度差不多了。但是降低高度时,稍快了一点就剧烈抖动,而且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刚才就这个原因小炸了下,断两只桨,弯了一根450尾管。
啥么原因?俺用的XXD2212KV1000+XXD黑线20A电调+1045桨。轴距500mm左右

网友:
因为是FY90Q

网友:
我的90Q也这样,下降时剧烈晃动

网友:
呵呵

正因为是飞宇的所以才抖,要不楼主换MK的控试试?看看抖不抖。

网友:
PID参数调一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有PRY三个参数可调。。已经调得很好了

网友:
下降时剧烈晃动这可能是没有自动平衡功能的原因,我飞330也是这样的这好小心的一点一点下来,飞AR就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
我的x450下降也抖。

网友:
mk1.3不抖的飘过

网友:
XA-Y3下降不抖的飘过

网友:
FY90Q可调的太少,还想调好点就没得调,
MK可调的太多,都不知怎么才算调得好.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X450还算不错了,抖动没这个厉害

网友:
90Q可以调节灵敏度,可以调节内部程序的PID参数,不够么?

网友:
PID调节有个软件的,单独的软件

网友:
AQ50d下降不抖的飘过,更简单一个旋钮调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在哪?现在只能是降落平缓点了,或者降一段加点油门,梯度下降

网友(2011-09-15):
回复 楼主:

抖动在正常的范围内,把90Q升级为FY90Q PRO 抗震性能会有很大提高。你可以把产品寄回厂家升级。
FY90Q PRO 还可以自己进行固件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