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德版固件,想稳一点,电位器调到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2011-05-13):
X4,请教:想飞得稳一些,电位器应该调到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A:
电位器往感度大的方向调
直到出现震荡,再调回一点
上海的红板子,烧德版程序
逆时针是调大

网友B:
德版程序??韩版程序分别从哪里下??

网友A:
http://www.kkmulticopter.kr
http://www.kkmulticopter.com

网友B:
下了个德版蓝色板子的十字1.6固件。。我是上海红色的板子。。能刷否???
能的话设置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C:
回复 楼主:
您好 能谈谈你的X飞控调试的体会吗?我是上海的红板 还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