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5-13):
飞机上电后电源灯什么的都会亮 升降和副翼
舵机
都可以动 加油门百分之30左右螺旋桨都能转 再往上加油门电源灯什么的就全灭了 像直接断电一样 那是4合1的问题还是
电池
问题 飞机是丘比特海豚

网友A:
我的也有这种现象 估计是电机或者电路有问题 保护断电

网友B:
电池是不是原配电池,C数不够 ,油门变大时,所需要的电流会很高,如果C数不高,会倒致电池保护性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