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E PRO还没面世, 就受到不少外国玩家的差评

楼主(2011-05-13):
我挑了一个作代表:
IMO this is heli is the worst design from Align since Jason Krause worked for them. Front lipo not protected within the frames?? Frames very short, requires skinny lipos! What is up with the front 2 ccpm servo mounting?? Leaves little frames around them & what with needing metal arms & long balls! The rear servo has a bellcrank??

The release of the 500, 700N, 550E etc impressed me with their clean designs. But not this!!

I was expecting it to be along the lines of the 550E with servos direct to swash & plenty of room beneath for 2x 6S lipos!

以下是我翻译的:
我所见, 这架飞机 (600E RPO) 自从Jason Krause后是设计最差的一台.  电池在前面没有受到厕板的保护??  侧板很短, 但电池很细长!  前面2个斜盘舵机的安置是怎么回事??  只有被少许侧板包围着 但 金属舵臂和加长金属球头有何意义?! 升降舵机尽然是双臂设计??
之前当500, 700N, 550E等推出的时候 它们简洁的设计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但这台(600E PRO)没有!!
我之前还期待着新600E会继承550E的斜盘
舵机直推的简洁设计理念, 以及保留更多的空间给 2节6S的电池!

PS: 托们看了之后先别急, 希望大家客观点去评论  还有我只是负责翻译的。。。。。
.
.
.

网友A:
任何一个商品出来,总有好和坏评之分,国外的论坛也和大陆差不多,也有托之嫌,LZ只是把差评给复制过来,难免有断章取义之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一个商品出来,总有好和坏评之分,国外的论坛也和大陆差不多,也有托之嫌,LZ只是把差评给复制过来,难免有断章取义之嫌.

呵呵, 我可不管那么多大道理, 但是我觉得他说的都的确有点道理, 至少能说服我..... 所以我才把它转到这来
咱先不说道理, 咱就拿这台飞机的设计来说吧.....
PS: 国内,国外的论坛我经常上~~~ 但是国外的论坛就相对比较文明...这的确是事实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A:
金属舵臂来说,这么大的飞机用塑料摇臂,执行大爆*力动作的时候难免有变形的可能性,这里用金属舵机摇臂个人觉得是必须的.加长球头可以使连杆垂直,舵机摇臂摆动的时候,连杆在一个平面,不会产生他向的力,使动作执行也更加精准.至于升降舵机尽然是双臂设计,这个个人觉得沿用原来成熟的技术上减轻的效果,将多余的部分去掉,就所谓的去其糟粕,留其精华,连杆机构肯定是越简单越好.
至于说电池这部分,就有点牵强了,要知道头罩本身就是最好的缓冲区,同样摔机不带头罩和戴头罩的损失差别很大,带了头罩会很有效的起到缓冲作用,何况上面还有电子设备架进行第2级缓冲,这要炸狠了,哪怕就是藏侧板里面一样电池可以挂掉,这些只是个人经验

网友:
前面两个舵机这样做其实有个好处,就是可以让连杆完全等长,以往和侧板垂直的安装方法,球头扣一个拧进去30度,一个退30度,多少有点差。就是这次做的有点不好看,还不如像碳狗一样直接把舵机装主轴轴承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舵臂来说,这么大的飞机用塑料摇臂,执行大爆*力动作的时候难免有变形的可能性,这里用金属舵机摇臂个人觉得是必须的.加长球头可以使连杆垂直,舵机摇臂摆动的时候,连杆在一个平面,不会产生他向的力,使动作执行也更加 ...

算了吧..... 在你眼里亚拓就是至高无上的! 完美的!无瑕疵的!

网友B:
亚拓不完美,但是性价比第一,这个没疑问,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拓不完美,但是性价比第一,这个没疑问,呵呵

1000%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舵臂来说,这么大的飞机用塑料摇臂,执行大爆*力动作的时候难免有变形的可能性,这里用金属舵机摇臂个人觉得是必须的.加长球头可以使连杆垂直,舵机摇臂摆动的时候,连杆在一个平面,不会产生他向的力,使动作执行也更加 ...

可能我需要解释一下作者的意思, 他没有说设计不对~~  他主要是说舵机的安置方式, 主要是以塑料固定~~  但是舵机臂是金属的~~~ 给人感觉就是金字塔倒过来(意思是不稳重)
还有他说升降舵机的意思是 既然前面2个舵机是直接驱动斜盘的, 那为什么升降舵机不是? 而要以双臂?那不就更加复杂了?
炸机时头罩起的缓冲保护作用很小~~ 要知道如果头直接撞地面电池肯定变形导致电池起火的可能性极大, 万一着火了“全机覆没”~~~ 呵呵!

网友:
舵机臂长球头是一大败笔啊!还有貌似想换电机问题也比较大,电机空间太小了。

网友:
说的挺有道理,还有,怎么前面两个舵机的舵机臂是斜的?

网友:
不懂啊 飘过

网友:
......你换头像了!

网友:
  說的確實有理 是有點不合理啊

网友:
各取所需。。。没有东西一定会确定是好坏,主观的变数太大。。。

网友:
电池前部分没有侧板,倒是真的不太合理,要不让冰人出个补件,补件做在电池架上即可了。其他的话,我就不太知道了,亚拓不是说舵机的固定方式是最新研究出来的嘛,我还真不知道到底如何固定的

网友:
也许设计人员有他的考虑!但这样设计确实有些不妥!

网友:
长球头看着就不舒服
金属的也难免会变形,有点小担心~
其他好好把,电池头罩包着一样保护,再说炸了机,啥都别指望,保护也没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