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SM600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5-13):
看网上买的SM600都只带两张光盘 问了下 只能玩光盘里的
模拟器
还不能升级 软件升级貌似就不能用的 如果升级后再插上个加密狗 控还能用吗? 用过SM600的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还有本人是个新手 一开始买个SM600只玩上面的模拟器还是买控和带加密狗的模拟器套装 买SM600以后买真机还要再买控 但如果后面一种就不用再买控了 各位魔神就指点一下小弟 让小弟更好的入魔 谢谢了

网友A:
模拟器还是买带控的吧,以后买真机再买个新的控,我现在用2801pro,感觉还不错,LZ是米多的也可以买其它的控,7-8通道左右的吧。

网友B:
新手同问,SM600能用凤凰2.5,G4,买个专业遥控就能玩G5了,但是入门机260A的遥控貌似不能玩模拟器,怎样入门才能不走弯路呢,请老玩家指教(本人学生党,入魔的钱要从生活费里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人同为学生党 米不多 要省着用 能推荐个不错的入门级先玩着就行 熟练了再换高端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