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双桨的问题?

楼主(2011-05-13):
亚拓450pro套装,转好后试飞了几次,后来看了一下有双桨,因为没有工具就把对应的连杆折弯,然后双桨消失非常稳了。
回家后用卡尺量出了连杆的长度,把连杆弄直调整球头位置相同,这个时候两只连杆的长度基本相同。
之后下次又去飞的时候发现还是有双桨,并且产生金鱼尾,后来不停地调整一直到两只连杆长度相差2mm双桨才消失。
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两只连杆明显不对称为什么反而没有双桨?
飞行中只有大浆和尾桨轻微蹭地。

网友A:
我也不知道,我发觉我调到没有双桨的时候,貌似也是两个连杆长度有一点点不同,紧急同问!!!!

网友B:
只要没有双浆就可以了…长度不一样不用管他的.有可能是螺丝孔偏中了,或者功牙功斜了.有可能是球头扣不对称…什么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C:
正常的, 长度不一定要按照说明书来。

网友D:
还有一种问题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你的桨一片是弯的。

网友E:
或者金属变形了

网友F:
这是很正常的。如果你能保证你的浆没有问题。排除机械故障。。连杆长短没谁规定。。重要的是不产生双桨。

网友G:
还有就是两个浆的质量不一样,受力后升力不一样,我用木浆随便怎么调,油门从0到80%,看着双桨变厚偶尔还交叉,换了亚拓原浆一次调完搞定

网友H:
如果长度一样就可以, 这里就不会用丝杆了, 会直接做成一体化连杆

网友I(2013-03-23):
大桨气动外形有差异,或者桨夹的摇臂有变形

网友J:
我这两天遇到过因为玻碳桨变形造成的双桨,就是两只桨一只笔直,另一只从侧面看有一点扭,就是这只桨装上后桨的根部靠近大桨夹的位置是0度,靠近桨尖的位置就是-1度左右了
如果用这对桨,两边连杆必然不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