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焊接高人

楼主(2011-05-13):
我的一个小钢件,U型槽 被我不小心用角磨从中心磨了一下,现在有点漏,请问有什么方法补上,我不想用胶也不想用焊锡,就想用铁之类,除了电焊,简单点的,U型槽宽10mm深15mm磨露的长度有20mm宽度也就是锯片的宽度,求高手支个招,谢谢

网友A:
能不能拿个比缝隙宽点的截面是三角形的钢片插进去,用锤子锤紧后把露在外面的部分锯掉后打磨光滑?

网友B:
氩焊送丝补!

网友C:
上街找修车铺,铜焊搞定。

网友D:
兄弟,电焊能补好, 就不会有氩弧焊、冷焊了,考虑成本,先用氩弧焊补缺,再加工。

楼主:
感谢楼上的兄弟,u型槽壁太薄3mm钢片不行,不想用铜颜色不对,氩焊送丝补不明白安和堂给上上课

网友E:
同意用氩弧焊

网友F:
,除了电焊,简单点的
那就气焊

楼主:
氩弧焊头能进u型槽了吗

网友G:
不知道!求解

网友H:
气焊用铁丝

网友I:
找个做不锈钢的门窗的店,用氩弧焊先补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