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的重心问题

楼主(2011-05-13):
请问450需要把jj的重心调到主轴上么?

网友A:
我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B:
当然,一般来说配置都是标配的话重心自然在主轴,设计好的

网友C:
貌似这个还是有 必要的

网友D:
个人认为有必要

网友E:
只正飞不一定要。正倒飞就一定要

网友F:
重心在主轴是最好的,偏一点也没关系

网友G:
当然啦,但有时只能尽量。

楼主:
今天第一次把jj拉出去飞,刚刚开始都不敢把油门打多了,飞机不是往右偏就是往后偏,后头终于多打了点油,嘿嘿飞起来接近一米,但是还是偏向一边,短暂的几秒钟啊。

网友H:
如果重心控制在主轴上,自旋就会非常漂亮,不会东倒西歪的!

楼主:
感谢,可是这个除了重心,还有什么因素造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