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600 MKS980挂了,(已经得到了TW反面的回应)

楼主(2011-05-13):
情况是空中突然不锁尾,飞机也炸了。
回来后也是怀疑是电位器不行!无刷舵机呀,怎么就这么容易坏,我这么相信MKS的产品居然出了这样的事,回家后拆开看居然里面都打了胶,打开后盖就把电机给搞坏了,我真晕死了。这下好死无对症了。
捡回飞机后,排除了任何机器故障。发现CGY750自检时,反复插电。发现980有时有自检动作有时没有自检动作(就是CGY750通电后锁尾舵机来回自检)。
这个舵机才用了不到30个起落呀。把图片发上来给大家瞧瞧,白色部位都是胶不是导热硅胶。我是拆开舵机后盖就把电机给搞坏了,不求厂家给神马说法了。先到这里发发贴。
还有一个最有佐证的事就是起飞前,我就发现飞机在地面不锁尾了,就熄火检查,发现尾舵左右行程有问题,有顶住的现象,我当时就纳闷怎么会有变动呢,都调好了的。后来又调整了一遍左右行程。从新插电打燃引擎起飞,才飞出去不到5秒突然飞机自旋,我当时还算冷静,还控制住了飞机让飞机往草深的地方飞去,飞机只坏了一个脚架。其他无事。

网友:
不知bls251怎么样??????

网友A:
我的坏过3次了。。。目前还在返厂中。
已经买了个251在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坏过3次了。。。目前还在返厂中。
已经买了个251在用了。。

这样的质量怎么行呀。台湾人做事不是很讲究吗?

网友:
MKS真的不能用

网友:
MKS应该会有个什么说法的吧

楼主:
大家看到没有MKS没有至今都没有出来露面!

宣传得那么好,最后就这个质量。
如果还没有给说法,我就准备也给MKS来个专业的宣传一下。让大家都知道MKS的质量多么的好!

网友:
:loveliness:  同情一下 我一个朋友做过测试  大家都知道BLS990 的性能参数比251强得多吧 但是我朋友做在同一款机上做过暴力测试 990居然有追尾现象 而251到正常
测试结果不是绝对的 仅供参考 不排除有误差  大家不要拍砖 990也是不错的舵机 不过我还是用251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好

對於您舵機的問題,有遇到產品狀況千萬不要自行拆解,以免失去檢測,修復,或是換新的機會.
MKS產品任何一款,只要拆解後就失去售後的服務.

MKS高端舵機,只要經過拆解一定會完全損壞無法復原.也失去檢修或修復的機會.
一但有異常,請通知原購經銷商返回檢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對於您舵機的問題,有遇到產品狀況千萬不要自行拆解,以免失去檢測,修復,或是換新的機會.
MKS產品任何一款,只要拆解後就失去售後的服務.

MKS高端舵機,只要經過拆解一定會完全損壞無法復原.也失去檢修或 ...

谢谢你告诉我不能拆卸,以后我也不会再有机会拆卸MKS了。
你应该告诉我你们的高档舵机有问题呀,不要告诉我不能拆卸。玩了这么多年模型第一次听到不允许拆卸的,就连OS引擎都有专门的拆卸图,我再问你们齿轮坏了怎么办?真是笑话
还要补充的,舵机里面打那么多的胶,要防拆干脆直接用胶水粘合外壳就不要用螺丝紧固。那样谁都不会去动了,估计谁也不会买了。
这个舵机价格已经不低了680元呀,不是台币呀,是人民币呀。
这个帖子我也会继续顶下去,告诉那些要买MKS的人民,高档的千万不要去买,对了买了千万不要拆卸,齿轮坏了就直接发回工厂有专门的技师帮你换,只不过要你出换齿轮的人民币。
真没有想到等了这几天得到的是这么不负责的回应。

网友B:
你好
基本配件, 上下蓋,齒輪,舵臂都庫存中.有代理經銷商備存.
可以供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基本配件, 上下蓋,齒輪,舵臂都庫存中.有代理經銷商備存.
可以供應的.

你自己去看看,MKS980下盖能换吗?能换我就自己打自己88个耳光。
整个下盖都是胶给粘起来的,我就是去打开后盖就把电机给搞坏了。你自己去试试吧
这么多的像白色橡胶一样的胶,不影响散热才怪,我开始还以为是导热胶原来是防拆的胶!

网友:
我们这也有过全新的MKS就出现舵机不回中的状况,发回检测要2 3个月的时间,还玩个P

网友C:
大批量的产品总是有次品的,这个应该无法避免,以我自己的经历,MKS的售后服务还是相当不错的,其实舵机出问题了和MKS的人先沟通下比较好,毕竟在国内,和MKS的人沟通联系是相当方便的,注:纯粹一点个人意见,不然又会被说成各种托,都是托惹的祸。。。。

网友:
哈哈,幸好没有买MKS,现在MKS 真的不行了,,,,,你们懂得

。。。。。。。。。

网友:
这个价饯还是买个251有保障,不要光看表面数据,251久经考验还没有出新品取代它

网友:
拆了就是不对的

反正没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批量的产品总是有次品的,这个应该无法避免,以我自己的经历,MKS的售后服务还是相当不错的,其实舵机出问题了和MKS的人先沟通下比较好,毕竟在国内,和MKS的人沟通联系是相当方便的,注:纯粹一点个人意见,不然又 ...

我够给MKS面子了,我没有把李敖喊进来呀!
沟通个P,我就是拿出来打MKS屁股的,我玩的是600,你跟我玩,600那两把刀子可以劈死一片。这点大家都知道。
这个舵机你可以抖舵,但决不能死舵。我和BLS251朋友交流过,BLS251确实也会坏,但只是抖舵,就是电位器坏了。但绝对不会死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