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钻圆柱体径向偏心孔的问题

楼主(2011-05-13):
最近我有一个朋友的小工厂加工船用阀门,需要大批量加工一种小零件,在20MM不锈钢柱体零件上径向钻2个直径3.2MM偏心孔,虽然工序简单并制作了专门的工装,但是在加工过程中遇到钻头容易折断等问题,效率极其低下,报废率也很高,基本上钻好这2个孔需要10分钟左右,用画图板乱画一张草图,请教各位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跟设计师协调一下,做成接近垂直的四孔,内部贯通。应该比较好做。。。
另外试试用3mm键槽铣刀开出钻孔平面(甚至直接打孔也可)。

网友B:
要有平面和中心钻定位

楼主:
各位不好意思, 刚才没说明白,因为柱体内部其实还有结构,需要2个销钉固定在另一个圆头柱体的卡槽上,其实这个就是个阀芯。
这个孔不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设计师协调一下,做成接近垂直的四孔,内部贯通。应该比较好做。。。
另外试试用3mm键槽铣刀开出钻孔平面(甚至直接打孔也可)。

因为需要2个销钉固定在另一个圆头柱体的卡槽上,这个孔不能改成垂直的
明天让朋友试验你说的先铣个平面的方法,谢谢您
好像说刚钻的时候和快通孔的时候容易断钻头

网友A:
钻模方式:  做一个方形包夹,内孔可以精密放入工件,包夹开缝,可以锁紧工件,两孔定位。包夹要用淬火模具钢(耐磨时效长) 。 再打孔就不会断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平面和中心钻定位

朋友专门线切割了一套工装夹具,利用工装的平面和孔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模方式:  做一个方形包夹,内孔可以精密放入工件,包夹开缝,可以锁紧工件,两孔定位。包夹要用淬火模具钢(耐磨时效长) 。 再打孔就不会断钻头。

朋友做了一套您说的工装夹具,平面和孔定位的,但是还是没解决

网友C:
用电火花可以么?小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火花可以么?小孔机?

电火花确实考虑过,但是因为是批量的问题,得讲究成本

网友:
就是有工装也感觉还是应该先用铣刀钻一下的好吧

网友:
先要用中心钻定位 那样钻头才不会偏 只要偏了心 就得断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可以先在圆柱面上面用球头铣刀钻出一个半圆的凹坑然后再用小钻头钻孔,

钻出半圆凹坑以后你的钻头想在哪个角度进刀都可以了!!

小钻头的横刃切忌不要留那么长!!!

我们公司的柴油机曲轴上面的小油孔就是这么钻的,

我们一天生产2000根曲轴!!!

网友:
先铣个平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