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问遥控器

楼主(2011-05-13):
既然HL原厂的是玩具控,那么该买什么样的
遥控器
?性价比高点的,那种顶级的高级货看看就算了。。。请大家推荐一个公认的值得购买的平民遥控器吧。

网友A:
天地飞6A或2.4G

网友B:
原帖由
弹壳金属2009
于 2011-5-13 22:17 发表
天地飞6A或2.4G

网友C:
换了控,就要换电调和声组,呵呵

网友D:
建议最低配置天地飞7!

楼主:
原帖由
弹壳金属2009
于 2011-5-13 22:17 发表
天地飞6A或2.4G
天地飞6A或2.4G,看来我还得学习,不知道两者的差异和区别。。。

网友E:
建议天地飞2.4g的,免得被干扰

楼主:
也许天地飞7 2.4G是我的选择,还在看。想买1千元左右的,请给点推荐吧。

楼主:
看到有帖子这么写:
天地飞的 WFT07 7ch遥控器用是可以用,不过不能和田宫的MFC-01拖车4合1完美匹配,因为田宫的4合1只支持机械微调,对电子微调是不支持的,所以这样会导致4合1的很多功能就不能实现了,即使能实现都很麻烦的。天地飞6A就完全没有问题。
对于田坦克也是一样的道理吧?那么,要不还是天地飞6A把,7CH反而不好。

网友F:
我刚买的天地飞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