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帮忙解惑

楼主(2011-05-13):
看了“  新手DIY了一个充电器,220V交流输入,同时可充三个3S”的帖,也买了充电板准备学做个,今天有看到“  diy一个充电器.工艺照”里的跟帖,说这种充电器会把电池充坏,一时间不知道该听谁的了,请各位老师帮忙解惑,这种电源板改造的充电器会不会把电池充坏?谢谢了!

网友:
你要先知道的是锂电的充电原理和充电结束的判断机制,就明白了为什么专业的充电器需要具备那么多检测方法了。

网上随便找到的一些资料

对锂离子电池充电要求(GB/T18287 2000规范):
首先恒流充电,即电流一定,而电池电压随着充电过程逐步升高,当电池端电压达到4.2V(4.1V),改恒流充电为恒压充电,即电压一定,电流根据电芯的饱和程度,随着充电过程的继续逐步减小,当减小到0.01C时,认为充电终止。(C是以电池标称容量对照电流的一种表示方法,如电池是 1000mAh的容量,1C就是充电电流1000mA,注意是mA而不是Ah,0.01C就是10mA。)为什么认为0.01C为充电结束:这是国家标准GB/T18287-2000所规定的,也是讨论得出的。以前大家普遍以20mA为结束,邮电部行业标准 YD/T998-1999也是这样规定的,即不管电池容量多大,停止电流都是20mA。国标规定的0.01C有助于充电更饱满,对厂家一方通过鉴定有利。另外,国标规定了充电时间不超过8小时,就是说即使还没有达到0.01C,8小时到了,也认为充电结束。(质量没问题的电池,都应在8小时内达到 0.01C,质量不好的电池,等下去也无意义)锂离子或锂聚合物电池组的最佳充电速率为1C,这意味着一个1000 mAh的电池组要以1000mA的电流进行快速充电,以这种速率充电可以实现最短的充电时间,而且不会降低电池组的性能及缩短使用寿命。对于容量不断增加的电池组,欲达到这种满意的充电速率,提高充电电流值是不可避免的
  2.锂离子电池充电要求的最适合电压是多少?
  锂离子电池标称电压3.7V(3.6V),充电截止电压4.2V(4.1V,根据电芯的厂牌有不同的设计)怎样区别电池是4.1V还是4.2V:消费者是无法区分的,这要看电芯生产厂家的产品规格书。有些牌子的电芯是4.1V和4.2V通用的,比如A&TB(东芝),国内厂家基本是4.2V。把 4.1V的电芯充电到4.2V会怎么样:会使电池容量提高,感觉很好用,待机时间增加,但会减短电池的使用寿命。比如原来500次,减少到300次。同样道理,把4.2V的电芯过充,也会减短寿命。锂离子电芯是很娇嫩的。既然电池内有保护板,我们是否就可以放心了呢:不是,因为保护板的截止参数是 4.35V(这还是好的,差的要4.4到4.5V),保护板是应付万一的,假如每次都过充,电池也会很快衰减的。

——————————————————————————————————————————————————————
锂离子电池充电分为两个阶段:先恒流充电,到接近终止电压时改为恒压充电,电池以充电率为1C恒流充电,开始时电池电压以较大的斜率升压,当电池电压接近4.2V时,改成4.2V恒压充电,电流渐降,电压变化不大,到充电电流降为1/10C时,认为接近充满,可以终止充电(有的充电器到1/10C后启动定时器,过一定时间后结束充电). 锂离子电池在充电或放电过程中若发生过充、过放或过流时,会造成电池的损坏或降低使用寿命.

网友:
如果只是简单的恒压4.2V的电源板,其实也能充锂电,不过由于其不是专业的,不符合锂电充电特性,长期使用容易缩短锂电寿命,且由于是个电源板,那就没有完善的锂电保护机制。所以不适合用作锂电充电器。只能应急用用。
正确的DIY做法是:寻找充电精度高的专用锂电IC充电板,例如LTC4001、LTC4002等等组装。能保证电池的循环寿命,同时也有相当的保护机制防止充坏锂电池。

网友:
恒流限压就是锂电的最好保护了!也是最简单又安全的充电方式!

网友:
这个板我也买了,目前貌似不能完美实现锂电标准的充电,沙发的说法和理论基本都正确。

但已经装过的网友也没有提及反馈意见,等我加电后看下效果吧,要确定1、能稳定输出4.2V,2、能在接近4.2v实现涓流,3、最终能停止充电。才算是充电模块。

地板说的对,要不是看到这个板有充电功能,我原本也打算买4001之类的充电板。我个人更喜欢4056。如果确定那个SONY的板子只能做电源用那我就比较郁闷了,因为输出4点几V还不能驱动4056、57、01这些充电模块,我还要在中间加一个升压模块,6个升压模块下来,还不如另配一个5V大电流稳压电源划算。

网友:
4056电流1A,57是0.5A,而且判停精度都不怎样。冲动力电池除非LS耐心相当好,否则急死你!
建议电源采用东芝5V/3A,用料做工相当好且体积也很小。充电板还是用4001或4002好。我的就是东芝+4002

网友:
论坛早期用sony充电板DIY的充电器,有心人自己去看吧,我只注意到:1、此文用的板与最近几个SONY电源板不一样,但可以看出很多器件一样,可能是不同年代的产品。2、此文作者有回复,使用了2年依然性能完好。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2Bdpcom&page=1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师,我的充电器已做好

我的充电器已做好,用2块旧电池试了试,大概充了40多分钟灯亮了,等了10分钟拿下用便宜的电显测分别为4.19  4.20 4.22, 4.18 4.22 4.20,今天准备借个万用表量下各电池的电压。

网友:
5%的精度,已经算是OK的了。  有条件的话测试一下是否有涓流充电。

网友:
又查到一些资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893     13楼的跟帖说“这个我咨询过索尼的客服,正常情况下只能供电,只有相机内部具有充电电路的才能使用这个适配器充电”

很明显这就是一个恒压电源,虽然他也可以充电,当电池接近4.2V的时候,也会小电流充电,仅此而已,不会停的,也就意味着充的时间长了就可能过冲,也没有任何保护电池的充电措施。这个勉强能充电的电源,显然不是我们DIY平衡充的最终目的。

网友:
 看来还在孜孜不倦地研究这个电源啊

网友:
LS,其实我还是有些不甘心的:

1、正常充电器配的稳压电源应该是5V左右,因为输出要做4.2V,充电电路总是要将一些压的,而这个电源确是4.2V,试问相机里的控制模块一点都不降压?

2、这个板子明显器件比较多,低压部分还有个很多脚的IC,貌似比稳压电源稳定的多。

可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明确得到包含充电模块的信息,我已经联系卖家退货了,现在需要研究的是用4056,还是1879

楼主:
ls你的退货了吗?

ls你的退货了吗?我的已做好了,如果我把充电时间控制在转灯后30分钟内,是不是应该就不会过充呢?

网友:
是的,我退货了。

原因如下:

1、我买的和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893这个一模一样,是淘宝9块5那种。。。而这个帖子一楼提及这个电源只能给相机供电,不能充电,充电必须用座充。这解释了我关于4.2V可能是充电板的疑惑,这个电源板之所以是4.2V不是5V,是因为他只需要模拟电池给相机供电,而不需要配合内置的充电模块给相机充电,既然没有充电模块产生压降,直接给4.2V即可,这也验证了是电源板,而不是充电板。

2、还是上面那个帖子,13楼“这个我咨询过索尼的客服,正常情况下只能供电,只有相机内部具有充电电路的才能使用这个适配器充电”这个让人崩溃话。

3、一般的充电模块都至少需要5V的输入,才能保证4.2V的充电,这些板子即使做前段电源板也因为电压不够,无法胜任,再增加升压模块成本也不划算。

4、查了SONY充电器的标签和稳压电源的标签,SONY产品是明确标注充电器BC或是电源PA,SONY AC-LS5相机电源适配器的确标的是PA,而非BC。

5、即便是这个可以充电,也远不如专用充电模块的充电曲线。正好店家可以退货,于是决定退货换购一些其他电子器件。这SONY板不伺候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