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EP100

楼主(2011-05-13):
两年多前投入华牌小机,由CB100开始,接着4#6(后改为4#6S) ,然后4G6S,最近发现机友在热烈讨论EP100,细阅论坛文章,最终踏上入魔之途,参照SUVSUV及风铃兄之设置,于四月头入手EP100小机。设置为:
EP100 SE Pro
华牌2612V
浩马特HB2622 5000KV电机
好盈Pentium 12A-E电调
蓝箭D05010MG舵机
格宁D905尾舵机

组装及调校过程遇到很多问题,包括电机,舵机及2612V之设定,遥控参数设定,蓝箭舵机问题等等,一边参阅各文草及得到各位之指导,虽然仍有少讦问题未解决,但小机已可稳然离地升空,昨天及今天爽飞了十多个电池(只是对尾停悬) ,实在太高兴了,感谢大家。
今天小机小炸了两次后,小机有少许震,主轴好像有点曲

网友:
哈哈,又多了一个玩ep100的。

网友A:
恭喜恭喜,这台机估计以后都买不到了,跟ep200有产品重合现象,厂家估计要停产它!

再次恭喜^^

网友A:
看完图发现几个小问题:
1,那个定向器摆臂绝对是ep100三桨机专用的,用给2桨机少了一只壁,可以加上,很有必要。三桨机因为十字盘没有地方多插一个球头了,才有了如此设计。2桨机我建议还是增加一个摆臂,用以减少旋翼虚位。

2,此款黄色脚架太软。对频时有时没法保证飞机水平放置,换250SE的比较坚固些,也能保持水平对频。更耐摔!

3,那个原装尾旋翼夹还没换掉啊,建议上250SE尾旋翼夹,并使用250尾轴,但是尾波箱没必要换!不过用250尾旋翼夹时可以找两个球头,模仿100原装桨夹的安装方式。这个用球头连接蟹爪的方式比250那个巨大虚位的塑胶蟹爪安装方式好很多。250尾变距滑块里面的铜套能换,磨损了就换,泰世这几款机的设计不好都是一次性的不能更换,好在尾轴都一样粗,可以自己组合出完美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图发现几个小问题:
1,那个定向器摆臂绝对是ep100三桨机专用的,用给2桨机少了一只壁,可以加上,很有必要。三桨机因为十字盘没有地方多插一个球头了,才有了如此设计。2桨机我建议还是增加一个摆臂,用以减少 ...

这个尾巴每摔 必炸,一般为连同轴承一起带出甩走,但精度还是可以的,省去了改装的麻烦。

楼主:
多谢风铃及zxd88兄之提示
定向器是原装的,我只是安装了其中一边之摆臂,另一边我会补装上
250SE白色脚架己购,将会更换
转用250尾轴及尾旋翼夹,原装的滑块继续可用吗?可否上个特写照参巧?
另请问原装胶主桨或木主桨哪个好用?

网友:
脚架:事先准备长螺丝,这个脚架厚。
原装滑块:理论上要配原装尾桨夹,除非把250的加上球头,但250的中联短,上球头后和蟹爪不垂直,这部分diy挺麻烦的。也可用自费的ep100尾桨夹,调试也挺麻烦的。
桨:我买了木浆,用过一次,差别挺大的。先得配重,飞起来感觉也不一样,与先前调的螺距手感有差异。我现在用的还是原装的塑胶的,断了,沾上后照飞不误(不推荐,除非胶水强度把握十足)。

楼主:
刚刚补装另一边摆臂及安装了250SE白色脚架。
现在尾波箱及皮带运作挺正常,打算继续使用,又如把尾部全换上250的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补装另一边摆臂及安装了250SE白色脚架。
现在尾波箱及皮带运作挺正常,打算继续使用,又如把尾部全换上250的可行吗?

250波箱口径大2毫米,一直用也行,就是要把管子加粗一点

网友:
我现在的配置是250尾旋翼夹安装球头 ep100蟹爪 250蟹爪座 ep255尾变距滑轮 里面的铜套是250的!非常的好使!

至于波箱么那个方便用那个 ep100的塑胶的或者200金属的 或者250的尾波或者255一体尾(这个会附带一个铝圈用它来加粗并安装ep100的尾管),我都用过!只是一个比一个更重!

楼主:
反正现在没什広大问题,就継续使用,这部份以後再折腾

楼主:
现在首要解決昨天小炸後主轴有少许弯曲引致机体震动的问题,從顶部观察,主轴有少许晃动,不知需否更换主轴,请问TB是否有兩种主轴(长或短),那一種才合适?

网友:
无副翼,大多用短的。第一个用的是原装的短的,校正舵机行程的时候余量小。后来我一直用长的,一下买了十个,炸的还剩几根。短的在路上,现在校正行程也熟悉了,到后换上。

楼主:
明白,短的是否指那根在TB可购835mm的?(不知可否公开店名)
与原装是一样长度吗?

网友:
长度一样。速马短的原装的;自费这俩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这台机估计以后都买不到了,跟ep200有产品重合现象,厂家估计要停产它!

再次恭喜^^
买不到了..  我准备过段时间也搞一台玩玩呢... 什么时候停产哈? 有消息没?

网友:
小声问下:这个无副翼需要配置专门的3轴陀螺仪么?普通的陀螺仪能行么?

楼主:
2612V (或2702V) 己包含了接收及3轴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