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风力发电计划迈出的第一步

楼主(2011-05-13):
目前的计划是风扇带动车用的发电机,给电池充电,然后逆变到220V。

因为我发现家里竟然有一个以前从SPARK上换下来的旧发电机,上面写着12V65A.,当时换的原因好象是供电不足吧。于是装到615床上测试,慢档700转有6V12A输出,中档1000转有9.5V18A输出。用快档1500转,电流暴表,电压11.5V.我不清楚这些数据是否符合正常发电机的标准,如果这个发电机不正常,那将会对后续实验产生偏差。

另外测得的那么高的电流好象不能直接接到蓄电池上充电吧,好象有这么一种说法,蓄电池充电电流过大会损坏。

还有如果风扇的预计转速在100转的话,不用增速齿轮,直接改变发电机的激励电磁功率,这个方案怎么样。

大家一起探讨,呵

网友:
如果我跟着楼主学,是不是以后家里就不用交电费了?

网友:
风力发电。很少见飞1500转的吧。 暴风?

网友:
用加速齿轮组,风叶要大的夸张啊

网友A:
风力发电用这种可能不行,效率差点。

网友B:
楼上的兄弟,风叶太大不会刮到别人的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力发电用这种可能不行,效率差点。

那用什么效率才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兄弟,风叶太大不会刮到别人的啥吧。。。。

我这里楼顶有个露天平台,风也算可以,不用这个资源太浪费了。你想啊,晚上睡觉都有风,用太阳能的话就不想提了。

网友:
无刷电机或者汽车雨刮器都是很不错的发电机,或者步进电机

网友:
算了吧...我看没劲哦.除非你确认你所在地方风的确很大.否则,

要用风扇叶来带动这么巨大的发电机...机会相当渺茫啊...

而且.整套系统.你是DIY还是采购?如果采购的话,成本要考虑哦...

网友:
不用变速器的话得要多大的风叶才能拖动这个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杯具啊!

怎么拉 ?你还好吧

网友:
没有整流稳压器 电压不上去的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种发电机哦。

网友:
你不接负载,直接接表,不暴表才怪哩。万用表没烧坏就万幸了。

网友D:
关心楼主是怎么测量电流电压的。。。。。

是不是把发电机两根线直接接到电流表上测短路电流了??

电压是空载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心楼主是怎么测量电流电压的。。。。。

是不是把发电机两根线直接接到电流表上测短路电流了??

电压是空载电压??

 我看这事比较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心楼主是怎么测量电流电压的。。。。。

是不是把发电机两根线直接接到电流表上测短路电流了??

电压是空载电压??

那还能怎么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可以,但是要实现智能控制

1,不能直接带载,一带载就容易堵转,要弄个智能的充,逆变系统
2,根据风速决定充电电流和桨叶转速,提高风能利用率
3,桨叶越大效率越高,但是对基础设施要求也越高

系统成本 ...

我的计划是白天300W12小时的用电量,发电机24小时发电,应该是150W的功率输出,这样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没有哪种风力发电是直接扇页驱动励磁绕组的。我们可以看到风力发电的扇页都是缓慢旋转的,而发电机与扇页也是齿轮低速转高速变速推动发动机发电。然后蓄电池蓄电,逆变器升压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这败家的。百来斤蒸汽发电机摆哪里看都叫艺术。竟然拆铜卖。鼠目寸光。

网友:
看过国外DIY风电的几出视频,发觉他们做的发电机线圈都是空芯的。于是我就想,这是不是为了能在微风中启动?因为有铁芯的话,由于磁铁的吸力,令发电机启动时必须先克服这种吸力才行。

网友G:
你用什么风扇?够力带动电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能怎么测啊。

电流表要串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用什么风扇?够力带动电球吗? [/quote电球是我们这对电动机的通俗叫法,老兄哪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还能怎么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点了一下发了这多么没用的呢? 版主帮帮忙给删了吧。。。求你了。。。。。

我是想说 楼主最起码带一个和发电机内阻一样的电阻测量电流,那就是满负荷电流

网友:
楼主家风大不大?那个叶片也得做的很大,然后加上齿轮加速才能让发电机有1500的转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