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改有刷电调。

楼主(2011-05-13):
请教手上有几个费旧9克舵机,能否改为有刷电调。谢谢怎吗改。

楼主:
请教9克舵机能改有刷电调吗?要能改的怎吗改谢谢?

请教9克舵机能改有刷电调吗?要能改的怎吗改谢谢

网友:
可以改,而且还是双想的,你把舵机齿轮拆了就知道怎么改了,旋动电位器 直到马达不转

网友:
能不能在具体点呢?

网友A:
焊掉原来的电位嚣,改用两个阻值相同的固定电阻接上.
这样原先的舵机电机线就可以驱动小功率电机了,
如果要驱动大功率电机,再自制一个H桥驱动.
但它终归不能调速!

网友(2011-07-04):
引用 网友A:
焊掉原来的电位嚣,改用两个阻值相同的固定电阻接上.
这样原先的舵机电机线就可以驱动小功率电机了,
如果要驱动大功率电机,再自制一个H桥驱动.
但它终归不能调速!

不能调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