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克舵机能改有刷电调吗?要能改的怎吗改谢谢?

楼主(2011-05-13):
请教9克
舵机
能改有刷电调吗?要能改的怎吗改谢谢?
请教9克舵机能改有刷电调吗?要能改的怎吗改谢谢

网友A:
可以改 但是功率管要加大N倍

网友:
驱动一些小的电机是没问题的,把电位器改成可调电阻,电机线接出来,确定好输入,OK了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