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微风必读

楼主(2011-05-14):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新手都选择自己制作微风,因为图纸好找、制作教程也多,我自己也做了一架可以看这个帖子内的照片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53403&extra=page%3D1

我做微风的时候发现有些问题特别应当注意,现在列出来给其他新手做参考:

1、原图纸机身侧板辅强片的电机座插槽部分应当下移1CM左右,因为原图纸配置的是有刷电机和减速组,现在大家用的都是无刷电机,如果还按照图纸开槽会造成电机偏高,导致机头上盖板无法盖上。图1
2、原图纸翼展90CM双凸翼型,建议新手将翼展做成1米或者1.2米的平凸翼型,降低速度便于操控。我做的翼展1米。

3、按照2005版图纸制作会造成机尾偏重现象,我的微风就因机尾过重,导致电池已经放到了电机下面,首飞的时候还是因为机头过轻摔下把电池都摔破了(图2)。建议制作时机尾尽量不用热熔胶、或将2个舵机前移、或适当缩短机尾长度等方法,降低机尾重量。

4、原图纸前轮强度不够,两轮之间用线拴住防止轮架劈叉,前轮架根部用薄木片加强防止炸机时撕破KT板,图3
5、可在机翼前端两侧加边条保护,卖KT版的广告店里有这种装裱KT版的边条,3块钱2米多很便宜。图4

6、固定电机座的1CM*1CM木条不要用10CM或者12CM长,这个长度会使电机太突出,炸机的时候很容易把电机摔坏。只要让电机刚刚露出机头KT板一点点不影像桨旋转就可以了。

7、前机舱盖板不要用胶粘死,用纤维胶带粘贴就行,便于检修。

8、原图纸标注的重心很重要,首飞之前一定要找重心,可以把食指平放在机身下托起整机(不是用指尖),在标注的重心或靠前2CM以内机身前后能保持平衡即可。

9、新手做微风做工要尽量的精细,但不要太注重外表,在涂装上浪费太多精力意义不大,涂装再漂亮也是要炸的,如果有可能就做2架吧,把第2架涂装漂亮些。

10、关于桨配置的建议各玩家有所不同,分别有9050、8060、8040,前几天看过一个电机和桨配置的实测帖子,根据发帖人的测试我建议大家使用8040桨,等熟练以后可以用8060、9050桨。

暂时就想起来这些,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本人入魔不足半个月,难免有说错的地方请老玩家指正。
最后欢迎魔友加入江苏航模群110656637,群内有常州、无锡、苏州、南京等地的玩家。

补充:
1、机翼和机身连接用的橡筋不要太多,越多绑的越牢固炸机损失越大,也不要妄想用绳子固定机翼,真用了绳子飞不好炸下来就损失惨重了。

2、固定机翼的碳纤棒或2MM钢丝原图前端有木片辅强,建议把后边的两个点用2CM*2CM的木片中间开孔辅强,这样会比较耐炸。图5

网友A:
晕死  我微风都做好了。。。。  大哥 你咋不早点发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死  我微风都做好了。。。。  大哥 你咋不早点发帖啊

发晚了不好意思,等你飞了就知道,第一架总归是试验品是用来炸的,第2架再认真做一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晚了不好意思,等你飞了就知道,第一架总归是试验品是用来炸的,第2架再认真做一个吧。

已经炸了。。。  报废了两螺旋桨   才发现垂尾丫的没粘正。。。

网友:
 ,恭喜LS的

网友:
谢谢了  我也正想做一个微风

网友(2011-09-29):
 进步飞速啊,总结的很好。

2、原图纸翼展90CM双凸翼型,建议新手将翼展做成1米或者1.2米的平凸翼型,降低速度便于操控。我做的翼展1米。

这个怎么讲能不能解释一下 进步飞速啊,总结的很好。

网友(2012-01-06):
我怎么从来没有发觉微风尾部偏重的问题  我做微风的时候还用了很多热熔胶 而且还把舵机移到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处    但我没有按照原图来使用安装电机的木条,是直接用了块木板垂直于机头来固定电机    脚架也没有按照原图用铁丝做起落架  而是在淘宝上买了成品的铝片起落架  在机身内底面和外底面分别帖了两块2MM的层板加强  来固定起落架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4NTk5MTcy.html   这个是我自制微风爽飞视频   微风的确是有动手能力的新手不二的选择

网友:
电机XXD2212  kv1400     桨8060     3S  2200毫安 20C锂电        电调XXD40A      后改了微风中单翼       用高明101测过速    最高达99.8km/h    还差0.2km/h 就破百了   可是飞了3块电池后炸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0755&highlight=%2B%D2%C0%C0%B5%D1%CC

网友:
我的做好飞了两次,炸了两次现在已经分解了

网友:
我做的第一架就是微风,已经炸了。看了LZ的经验,有空开工在做一架。

网友:
这是我第一次做的微风,由于电机的角度没装好试飞后偏左,调整中小炸

照片

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