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完成...上图

楼主(2011-05-14):
初次装机,几个晚上的摸索,把成品上图,哪里不对请指出来.(尾舵的安装还不行,打方向会尾桨滑块会碰到左右,可能是舵螺仪上还没设置,总是靠尾管近,离尾桨远)

网友:
标题

舵机的耳朵是神马回事?

楼主:
上次不是说3个舵机的耳朵不是都碎了嘛,,所以只有用这个贴上...
不知道牢固度如何AB胶贴的.

机机还没飞过.,只空转过,听着有点吓人.尾舵的问题不知道如何才是正确的..

网友:
这样贴上去的耳朵不安全!!

网友:
电调散热面要向外,不然容易过热。

网友:
樓主什麼牌子的pro阿? 腳架是白的, 我的飛越的pro怎麼是黑色的腳架呢?

楼主:
非耐克斯

楼主:
没老手带..真不好搞

楼主:
这耳朵,我觉得比原来的塑料结实多了.

网友:
缝纫机很有年头儿了,想起小时候

网友:
舵机耳朵那样不好,也许测试强度比原来的还大但是长时间震动可能会掉,用线或好点的胶带在外面缠几圈吧。

尾舵调整时要先把舵机摇臂调在垂直的位置上,首先把陀螺仪感度调到-50一下,也就是非尾锁模式,为什么呢?因为非尾锁模式下飞机静止时舵机是在中点位置,也可以把尾舵机直接接在接收机上,调整微调到摇臂垂直即可。

装好舵机拉杆,舵机通电保持在中点位置,调整拉杆长度一直到尾桨变距滑块在行程的中点即可。

调整舵机行程使两端不能有干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