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呢,跟皮带干上了

楼主(2011-05-14):
450V2总是一起飞就高速逆时针自旋,打舵、
陀螺仪
反向都没用……皮带很紧,固定尾桨夹的机米螺丝上了N多螺丝胶,为什么啊,我就玩不了皮带吗?

网友A:
这是个很基础的故障。皮带是否反了?尾桨是否反了?舵机运行方向是否反了?反转齿是否传动良好?皮带是否打滑?

网友B:
回复 楼主:
快過中山兄.
是否皮带裝反.

楼主:
方向正确的,主桨顺时针尾桨逆时针,桨也没装错

网友C:
抓到尾桨 转主轴 应该有地方打滑

网友D:
首先确定陀螺仪工作不工作,其次判断陀螺仪工作的方向是否正确,这个问题简直不是问题

网友E:
陀螺仪反向了

楼主:
工作,有修正动作,反向试过,反过来转得更快

楼主:
原帖由
k7boy
于 2011-5-14 10:26 发表
抓到尾桨 转主轴 应该有地方打滑
皮带会打滑,转时会有啪啪的声音,但是大家应该都是这样

网友F:
皮带方向装反了吗?

楼主:
感谢中山兄光临,没反,其实上次飞还好好的,这次突然不行了,我曾经有GL450S,换旋翼头后出现同样症状,换了山寨450V2,放了一个月后又是这样,现在这个实体店买的整机又这样了,我只是在飞之前把电机拆下来又装上了,但是应该没关系

网友G:
在非锁尾状态调下中立,差不多了,再开锁尾试试

网友H:
不是陀螺仪反向 就是皮带反了 尾桨应该想向后转的哦 LZ请注意下哦

网友I:
皮带松,打滑

网友J:
螺距检查下

网友J:
是否一边高一边低

楼主:
上次飞还是好的,这次也没动尾巴,肯定不是设置和装配问题

网友K:
一定是有地方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