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小炸

楼主(2011-05-14):
潜水月余,自制四轴今天终于完工了,早上接好试了一下。一启动直接朝墙上翻去,小炸一把,断了一个反桨。

网友:
看来还得继续潜水。
加油就翻一般是陀螺反向了

网友:
来个图让我们开心开心
今天我的四轴也这样了,样子就像直机切3D翻,只不过人家是在天上翻,我是在地上翻
啥损失没有

网友:
起飞前先用手拿着四轴举过头顶,加电让电机启动,然后向各个方向倾斜试试四轴有没有恢复水平的能力,如果恢复力小那就调大一点,如果倾斜后四轴电机加速倾斜,那么在检查好飞控安装角度、接线顺序正确的情况下考虑陀螺反向

楼主:
没装桨的样子

有个桨没装紧,装了一下桨。再开遥控时忘记油门最小了。呵呵。一开遥控直接上墙。呵呵

楼主:
昨晚又炸了一把,一不小心油门误碰了一下,直接撞天花板了,损失两支桨,电机轴也弯了,机架脚也歪了。新手看来还得多练习才行,呵呵

网友:
还好就炸2支桨,我的冲上天花板,4支桨全部报废,还好电机没事。

网友:
看来还是要开机命令比较好啊MK的在这方面就做的好.开了电后,不会转的,要等开机命令.

楼主:
今天飞到大概4米高降落,可能落得太快,弹起来翻过来了,再起飞一电机转动异常。拆下检查。发现一电调损坏,拆掉热缩管一看,有个贴片电阻掉开了。自己水平焊不上去了,拿到修理家电的地方让人家帮忙修一下。总结一下,应该是电调在架子上装在太紧了,摔时扎带拉扯碰掉了贴片。以后得用个板固定一下电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