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停时忽上忽下,不稳定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5-14):
悬停时油门调好不动,飞机上一下,下一下,不快不慢,要稳定住只有不停微调油门。
飞机其他都挺好,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四个可能:

舵机虚位过大,
旋翼头拉杆球头虚位大造成两浆螺距不稳.
舵机动作不同步,
转速偏低.

我的情况是舵机虚位大和不同步,换好点的立即见效;
第一次成功攻占沙发!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檢查主旋頭大小承軸

网友:
转速低螺距大吧

网友:
转速低了

网友:
我感觉也是转数的问题  再一个自己手法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沙发回答的比较完整了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除了 沙发 兄 的四种可能

还有就是 地面的气流 和 螺距控制的手法   这也要去感受和 慢慢练习

楼主:
下午又去飞了,把油门曲线往上调了,感觉好了点。

网友: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在悬停点附近调缓和些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停时油门调好不动,飞机上一下,下一下,不快不慢,要稳定住只有不停微调油门。
飞机其他都挺好,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

如果你是天地飞控。。。那这是普遍现象。。。进油门和螺距曲线推摇杆看下就能明白
我天7也是这个问题。。正在等待天地飞售后的上班。。

网友:
具体看这贴。。。我是什么都试过了。。调曲线,换齿,换电机。。始终掉高度。。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