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刷于无刷的区别!!

楼主(2011-05-14):
本人新手853也要退役了,准备直接上V3或者其他单桨机型。在淘宝看了一下有家店是V3+模拟器+保护价+外加40的配件=488(碳刷版) 无刷版V3+模拟器+保护价+外加50的配件=640多。 由于我是新手实在困惑碳刷无刷怎么查那么多?碳刷无刷到底什么意思?卖家给的解释无刷动力强 爆*力猛 抗风强。要是怎么理解我新手肯定控不住那么强悍的动力。碳刷不正合适我么? 但看网上斗极力推荐无刷。 求高手解释!!

网友:
无刷动力是不错的,电机的效率高!寿命比刷碳的高!

网友:
想想吧,碳刷一般就几个小时的寿命,无刷的话几十小时上百小时都有。

网友:
正常使用坏的话就是轴和轴承磨坏了。

网友:
但无刷的已高不到150多块吧。

网友:
无刷的是可以很暴力飞行,但也可以很温柔的飞行。还特别省电,同一块电池可以多用50%的时间。

楼主:
主要是一下拿不出那么多500以内可以承受!能从碳刷改成无刷么?难么?什么叫四合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新手853也要退役了,准备直接上V3或者其他单桨机型。在淘宝看了一下有家店是V3+模拟器+保护价+外加40的配件=488(碳刷版) 无刷版V3+模拟器+保护价+外加50的配件=640多。 由于我是新手实在困惑碳刷无刷怎么查那么 ...

碳刷无刷到底什么意思?

关于这个问题,你需先学习一下马达是如何将电能转换成机械能的了……
由物理知识可知,电流流过导体,导体周围便会产生一个固定的磁能场。且1、磁能场的强弱度与电流的大小、导线的外形以及固定导线的支架材料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2、磁能场的极性与电流方向有关;3、带有磁能场的物体会相互吸引或排斥(同极性相斥、异极性相吸)。于是,人类便利用这一特性制造出了电能/机械能转换器之一的马达。
马达依据其运动方式大致分为两类:直线运动式马达、旋转运动式马达。旋转运动式马达是模型中最常见的电能/机械转换器件。
无论有刷的还是无刷的马达,它们的基本工作原理都是利用磁能场的相互作用,使马达里的一个叫“转子”的部件产生相应的运动。

常见的微型有刷马达的基本构造是由:外壳(支架)、位置被固定了的带有磁能体的定子、绕了线圈的多极转子、随转子同步旋转运动的换向器和位置相对固定的电刷组成。

常见的微型无刷马达的基本构造是由:外壳(支架)、带有磁能体的转子、位置被固定了的绕了线圈的多极定子组成。
对比之下可见,单从结构上来说无刷马达比有刷马达简单多了——构件数量少。

有刷马达是如何转动的呢?
用简单的方式来描述的话,那就是:电流经电刷和换向器后,使转子线圈产生了一个磁能场,这个磁能场始终与那固定位置的定子的磁能场相差一定的角度。于是,在两个磁能场的相互作用下,使转子偏转一个角度。由于转子带着换向器一同运动,因此,不同的线圈会轮换着通电,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后转动到电刷位置线圈被通上了电,也像先前的那个线圈一样,也会在磁能场的作用下偏转一个角度。这样,有刷马达就旋转起来了……

无刷马达是如何转动的呢?
也用简单的方式来描述的话,那就是:由无刷马达驱动电路在不同时间里给不同的定子线圈通电,使定子产生一个旋转的磁能场,在这个旋转的磁能场作用下,带着装有固定磁能体的转子运动。于是,无刷马达便旋转起来了……

至此,你应该能看出,有刷马达和无刷马达运转时,工作方式的区别了吧?这就是有刷马达与无刷马达的本质区别。

有刷马达的电刷也大致分两种:碳刷(分两种:1、由纯石墨制造的;2、为降低自身电阻值的、由石墨与金属粉末制成的合成物)与纯金属刷。
由于金属刷没有碳刷耐磨,所以,采用碳刷来制造的有刷马达越来越普遍。

卖家给的解释无刷动力强 爆*力猛 抗风强。要是怎么理解我新手肯定控不住那么强悍的动力。

马达的动力是否强悍,与马达是有刷的、还是无电刷的是没有关系的!无刷动力偏强悍了的话,你可以设定油门曲线或行程使马达的转速和扭力降低的呀!要知道,功率大的可以降低功率来使用,使之适合你的需求。而低功率的就无法大幅地提升了哦!

碳刷不正合适我么? 但看网上斗极力推荐无刷。 求高手解释!!

卖家推荐无刷是为你着想哪!
理由:
1、有刷马达比无刷马达多了一些的部件后(上面的对比已说明),电能转换成机械能效率就没有无刷高了。因为,使有刷马达转动的电流是经过电刷和换向器后到达线圈的,电刷与换向器之间存在接触电阻(这也就是那有刷马达转动起来后,能在换向器与电刷间看见电火花的缘故之一),任何阻值的电阻,它都会额外地消耗掉一部分相应的电能。因此,有刷马达的电能/机械能转换效率通常只有50%左右。
2、无刷马达因为没了接触电阻(无刷电调与无刷马达的连接插头出了问题除外),因而,电能/机械能的转换效率能轻易地达到70%以上。
3、由于,有刷马达的电刷与换向器是相互摩擦的,故此,碳刷会较快地磨损掉。同时也因为有电火花的作用,电刷也会因此而烧蚀掉一部分。两种原因相加,碳刷的消耗会明显加快。
4、有刷马达的使用寿命明显比无刷的短。

网友:
至于价格相差这么多的原因……
1、模型配件不是大众消费品,销量制约价格;
2、电调的研发需要资金(编写程序);
3、为快速回收前期资金而杀鸡取卵;
4、商业炒作;
5、……

网友:
黑人兄解釋得很詳細,佩服!但觀LZ這樣問應該是全新手,建議先買有刷版本先玩玩(例如無刷的三條電線插錯了就夠新手煩了!),多上論壇潛水,遇上像黑人兄這種有技術含量的文章多加留意,對於入模會有幫助。

网友:
无刷的为了做到小体积高效率,大都用稀土磁钢,还有驱动电路/程序都复杂得多,所以成本要高些.
有刷好多是超范围使用,比如用3.7~4.2V的锂电,驱动的是3V的电机,大电流高负荷工作电机发热厉害,还有便宜的东西碳刷等质量一般,磨损加剧,寿命自然短很多了.

楼主:
听了怎么多高手的答 案决定上无刷!!

网友:
没必要,小飞机上什么无刷,浪费。

网友:
实践出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