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初学选择什么机型

楼主(2011-05-14):
大家好,我刚刚购买了模拟器,现在正加紧苦练。等有一定基础后想上一台电动直升机。在此,请各位前辈推荐一款机型,谢谢了!

网友A:
看你预算多少了,1000左右,就100S了,3000-5000选择就比较多了,450SPORT\PRO\500E都可以

网友:
如果有老鸟带着玩 进步速度会快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预算多少了,1000左右,就100S了,3000-5000选择就比较多了,450SPORT\PRO\500E都可以

看来我只能是入100S了!

网友:
模拟器——九鹰260a-----450sport,,,,仅供参考

网友:
500E 入模的最佳选择

网友B:
我是用30级油机入的门。我的朋友用450入门后买了50级的飞机后直拍大腿,说当初50级入门就好了,调好了太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30级油机入的门。我的朋友用450入门后买了50级的飞机后直拍大腿,说当初50级入门就好了,调好了太稳了!

那他是没炸呢  炸了也直拍大腿  太TM贵了

网友:
没老鸟带的话最好 LAMA 入门

网友:
lama-450or500-600or700-

网友:
100S就算了。看過別人飛,尾巴高頻晃動。
還是買MSR好。當然,MSR不能調感度,所以也要看人品。
遇到好的,就像我的MSR,好的不得了。
遇到不好的,3天燒5合1。那時就。。。

网友C:
现在出的100S已经经过改良了,锁尾很好也没晃动了,前几天还飞了。很好飞!推荐YT500E

网友:
有师傅指导又有米的话500级别入门不错,500和425

网友:
我的预算120元人民币,思来想去,买700E又差了一点,买500又嫌小了一点!
最后买了台万能的凤凰,加上个“顺风”~什么型号都有,想怎么爽就怎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出的100S已经经过改良了,锁尾很好也没晃动了,前几天还飞了。很好飞!推荐YT500E

是吗?是005型号那种?那要去搞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