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可否调节报警电压呢?

楼主(2011-05-14):
T8FG换了锂电了,卖家买之前是跟我说T8FG可以调节报警电压的,所以毫无犹豫的买下了。

可是现在翻遍目录没找到,再次问卖家,就给我答复,可以调节,但方法就是不说,说他朋友的确这么跟他说可以调节而已。。。。

网友A:
dsx7可以调节

网友B:
报警声可开与关,说可调是取巧了,可调音量大小 这个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x7可以调节

怎么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警声可开与关,说可调是取巧了,可调音量大小 这个不行

音量大小怎么调?

网友:
同求此问!!!!    蹲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警声可开与关,说可调是取巧了,可调音量大小 这个不行

网友:
曾经在开启8FG工程模式的时候,隐约有印象,好像是能调报警电压,LZ可以搜索一下8FG用SD卡进工程模式的帖子试试

网友(2012-02-02):
4.1版本的可以调节啊

网友:
楼主要是3.0版本的可是没有调节的电压报警设置的,4.1才有、

网友:
系统菜单《SYS》选声音《SOUND》再选最下面一项就是从6.0-7.2V。4.1的哟

网友:
  我的买来就是4.1版的!不过没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