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求解答

楼主(2011-05-14):
新手请求解答,好小子800配置新西达A2208无刷电机/KV2600,30A电调,11.1V-----1000毫安,一般飞行5分钟电调很热,电机就转一下不转一下,,电调凉了就好了,这是怎没回事

网友:
电调质量不好吧。正常的不会这样的。

网友:
KV2600配6030不可能过流啊。

网友:
测下使用电流有多大,如果电流过大就是马达有问题,如果电流正常就电调有问题。

网友:
xxd的电调30a当20安用比较合适

网友A:
估计是电调虚焊了 一热就断开了

网友B:
2208、2600KV的电机配6寸桨电流肯定大了,11V的情况下配6*4的桨最大电流在27A左右,不光30A电调没有留多少余量,1000mAh的电池就算是30C也没留什么余量。楼主犯了新手最常见的错误:乱配桨。也可能还有:电调散热不好、持续大油门等。回头烧了电调、电机或者是坏了电池,那些个生产厂家就又该白挨一顿骂了

网友:
电调小了,这个配置是比较费电的配置,也就是所谓的暴力配置,用40A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8、2600KV的电机配6寸桨电流肯定大了,11V的情况下配6*4的桨最大电流在27A左右,不光30A电调没有留多少余量,1000mAh的电池就算是30C也没留什么余量。楼主犯了新手最常见的错误:乱配桨。也可能还有:电调散热不好 ...
虚心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调虚焊了 一热就断开了
马上查

楼主:
多谢楼上诸位解答,我一一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