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抖舵的总是我,舵机高手请进。

楼主(2011-05-14):
一年内,我的450,杀掉了M个
舵机
,933不知道多少个了,410杀掉2个,65MG杀掉1个,260MG杀掉1个,现在升级了futaba3156也给我飞抖舵了。以前炸机的不算,现在不炸也搞出事。我用6V供电,上个月不炸把260MG的AIL舵机搞抖了,这个月也是用6V供电,不炸也把AIL的s3156搞抖了,飞机没有转动时候就不抖,一转动就抖了。我用T8FG遥控,6通接收机,40铂金电调,6s
电池
,上天就开3D,请教高手提供维修建议和怎么处理建议。小弟刚入魔,现在还没有学到修理舵机方面的知识。拜托啦!!!还请那个大哥帮我把视频贴上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2ODM3Mjc2.html

网友A:
不推油门正常,推油门就抖,我认为是电调的问题,建议使用单独的UBEC给舵机供电。

楼主:
1和6通道交换后,抖的舵机还是抖,不抖的也是不抖。

网友B:
6V供电 不行的 烧舵机 还是5.2吧 舵机参数根本就是虚标 根本承受不了6V 电调也是虚标 说是6V 满电时候其实快达到7V了 我的35X 输出电压6.7V 干掉我3舵机(ds410) 一个抖舵 一个死舵 一个烧了

网友C:
更换电调尝试一下吧,不追求极致还是低点电压吧。

网友D:
我的一只DS510也抖,和LZ情况一样,不转不抖,一转停在某处就开抖,从副翼换到升降通道,要抖那只也照抖不误,电调供电是设定的5.5伏,机子没炸过,搞不懂了!
不过有一点不一样,不装旋翼头无负载的情况下不抖!
求解释啊,先谢谢各位老鸟!

楼主:
拿清洗化油器的剂喷电位器,现在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