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抖舵的总是我,舵机高手请进

楼主(2011-05-14):
一年内,我的450,杀掉了M个舵机,933不知道多少个了,410杀掉2个,65MG杀掉1个,260MG杀掉1个,现在升级了futaba3156也给我飞抖舵了。以前炸机的不算,现在不炸也搞出事。我用6V供电,上个月不炸把260MG的AIL舵机搞抖了,这个月也是用6V供电,不炸也把AIL的s3156搞抖了,飞机没有转动时候就不抖,一转动就抖了。我用T8FG遥控,6通接收机,40铂金电调,6s电池,上天就开3D,请教高手提供维修建议和怎么处理建议。小弟刚入魔,现在还没有学到修理舵机方面的知识。拜托啦!!!还请那个大哥帮我把视频贴上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2ODM3Mjc2.html

网友:
外挂BeC用5v供电。我的35x杀了一个410后就这样干了

网友:
呵呵 3只65mg飞了500个起落了 炸鸡多次,有一只换过齿,目前一切正常,无抖舵 无失控 。09年3月的货

网友:
抖舵 总是电位器磨损造成的

网友:
清一下电位器!

网友:
先看看遥控跟电调吧

楼主:
刚刚把1和6的通道换了下试,排除接收机和电调和遥控器故障,还是同一个舵机抖舵。还是用中山哥的方法试下看看。

网友:
用个5V的BEC供电吧。然后检查一下舵机在最大最小动作的时候是否会有干涉或者和头罩憋住劲

网友A:
楼主你把舵机尸体给我。吧我帮你弄弄看。嘿嘿,修好了一半给你一半给我,行就PM站内信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把舵机尸体给我。吧我帮你弄弄看。嘿嘿,修好了一半给你一半给我,行就PM站内信给我

有那么好的事?

网友A:
放在他手里也就都是废物。为什么不废物利用下?你发到付。快递钞票都帮你省了。注明下,本人非商家。纯粹帮忙。

楼主:
谢谢大家好意,在这里感谢中山哥,我清洗了电位器后,试了2快电,什么都正常了。我拆了出来,电位器和新版的933相似,就是编码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在他手里也就都是废物。为什么不废物利用下?你发到付。快递钞票都帮你省了。注明下,本人非商家。纯粹帮忙。

  洗电位器勒。。。

网友:
传说中的futaba3156也有抖舵的时候,虽然我的933也抖不过换尼龙齿就好,感觉是楼主运气不好。。。

网友:
是不是没接收的模式没选择对啊,T8FG配的6008接收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高速模式,看看不是这块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