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 换了+4 首飞 还炸了 囧

楼主(2011-05-14):
很不习惯 总是当成+ 来控制

网友A:
很稳,用的是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稳,用的是什么控

用的是天8

网友:
最后怎么炸的,好像是一个失去动力

网友:
是有个桨松了,然后就翻了,O~~~~

网友:
离车才这么点远,我是不敢这么飞啊

网友:
晕。原来是桨松啦。我想要炸怎么也不能是这个姿态啊。直接翻身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浆夹一定要买有倒牙的,没倒牙的话,要把基层那面的油漆用砂纸砂掉,弄毛,就OK了。我换了蓝色的浆夹,看着好看,老是射浆,后来一磨好了

学习了!

网友:
哈哈

失望!!等着看是怎么炸的!!谁知道是翻了而已!!

网友:
注意控制飞行时间,LZ飞了7分多种,电量消耗大,电压下降,应该是某个电调进入保护状态,不再受KK板控制,导致侧翻炸机。建议电调设置为镍镉模式,低电压保护。能有效避免电压下降,电调提前进入保护。

网友:
飞的时间长,KK不耐烦,有点爆燥,不知是程序有问题,还是电池有问题,我见过人是这样炸,自己也试过

楼主:
嘿嘿其实一个桨没上紧 平时我都飞8分钟的 下来还有3.8V

网友:
浆不错  这样还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