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d01机身晃动的原因找到了。

楼主(2011-05-14):
    自从上次儿子室外飞行炸在树上后,120d01在飞行中一直存在机身晃动的问题。为什么不叫抖动叫晃动,是因为幅度大、频率底。不是在所有时候晃动,而是在一定大小的油门下才出现,小油门和大油门都没有。
    之前换过主轴、小伞齿、大齿盘,换过以后有所改善,但是没有彻底解决。
    今天天气好,陪儿子在室外飞。看到鸡鸡晃动加剧,心想近段时间没出问题啊,连小炸都没有。
    只会是旋头变形了?!!
    拿起来仔细观察,旋头好像是铝合金的,不因该变形。用手拨动了一下旋头。突然发现旋头不仅能围绕横轴转动,垂直横轴的方向也很松,居然可以小幅度扳动。坏了,可能是横轴变形,或者断了。
    回家和儿子一起拆开旋翼头。儿子在旁边一直盯着,他还没有碰过这一组件。
    拆开后一目了然,横轴的定位卡子少了一个,所以无法定位,导致松动。定位卡子很小,估计在五金店配不到。只有淘宝了两套。
    本想打开4#6s旋头的横轴代替一下,拆下后发现结构不同,根本不能互换。
    机身晃动肯定也是这个问题引起的。等配件到了换上再说。

网友A:
这个我换过,貌似不是这个原因,不过我现在也基本不抖了
这个C圈非常难装,安装时,直接飞了一个,至今失踪中,又买了一套,还懒得装
我现在用的是跟这个C圈几乎一样大的小塑料圈,是不能卡在横轴的槽里的
也是那家店卖的

网友:
支持,顶起,为以后120攒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换过,貌似不是这个原因,不过我现在也基本不抖了
这个C圈非常难装,安装时,直接飞了一个,至今失踪中,又买了一套,还懒得装
我现在用的是跟这个C圈几乎一样大的小塑料圈,是不能卡在横轴的槽里的
也是那 ...

你的jj晃动找到原因没?
如果不能卡住的话,起作用吗?
两个c圈作用挺大的,保证横轴固定。
等货到了试试再说。

网友A:
没找到,但是不抖了
确实卡不住,但是好像没什么影响,那个C圈太难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但是不抖了
确实卡不住,但是好像没什么影响,那个C圈太难装了

刚才看到中山兄一个帖子,是450类似问题,大桨太紧,或者两桨松紧不一至。
我估计必须上好c卡,否则两边肯定不一致。
上c卡尖嘴钳应该不行,大点的手钳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淘宝上那间 浙商模型 有买这个圈的垫片....不知道能不能给lz帮上忙.......

网友A:
我就是用的这个垫圈,没用C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那间 浙商模型 有买这个圈的垫片....不知道能不能给lz帮上忙.......

谢谢,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用的这个垫圈,没用C扣

谢谢,试下。

网友C:
貌似原厂的飞机这个c垫都只装一个,不是掉的。v100也是,根本装不上去

网友A:
主翼轴拿在手里,装上一个c扣很容易,另一边要先插进旋翼头才能装,空间太小了,我是没这个本事
LZ装好,介绍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原厂的飞机这个c垫都只装一个,不是掉的。v100也是,根本装不上去

不会吧!
原厂配件的照片都是两个呀!
不过我也奇怪,这玩意不容易炸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翼轴拿在手里,装上一个c扣很容易,另一边要先插进旋翼头才能装,空间太小了,我是没这个本事
LZ装好,介绍下经验

好的,我先当小白鼠。

楼主:
今天跑了三家标件店,配不到,店里最小1.5,而华的这个1.3。

网友D:
呵呵 原来是这个虚位产生的,  我买了很多DIY的备用, 这个特别容易丢 我的就丢过一次

网友E:
动手改改酒能用 4#6s 或 D02 横轴 + 旋翼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 原来是这个虚位产生的,  我买了很多DIY的备用, 这个特别容易丢 我的就丢过一次

哪里买的?pm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手改改酒能用 4#6s 或 D02 横轴 + 旋翼夹

挫窄一点?

楼主:
    今天配件寄到了。整套配件有横轴1根、o圈2个、c形卡子两个。其实我就是需要一个c型卡子。
    儿子激动不已陪我一起安装。
    c形卡的安装不像楼上几位说的那么难吧!我只用了一把尖嘴钳,几秒钟就搞定了。
    我学过钳工,安装c卡时,先对准轴槽、放平。钳子一边夹住c卡中间的位置(这点很重要,要不c卡会飞了),另一边夹住横轴对边。稍稍用力,咔地一声就到位了。
    装好后,飞机晃动完全消失。我和儿子分别都试机了。
    副翼升降拉杆必须重新调整。
    调好后脱控10秒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额,我这个笨蛋就是把C扣夹飞了
还有一套,后天试试安装
再飞了,找LZ赔,因为你教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我这个笨蛋就是把C扣夹飞了
还有一套,后天试试安装
再飞了,找LZ赔,因为你教唆的

安装手法知道原理了还得多联系哈,动作柔顺点。
如果不安装,或者用垫圈肯定虚位大大的。

网友F:
类似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是4#6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类似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是4#6上的

4#6的横轴卡子不是用的c圈。不容易弄丢哈。

网友D:
这10来天天天出差  忙死  ,那个垫圈链接 我小窗你了      我现在用的就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10来天天天出差  忙死  ,那个垫圈链接 我小窗你了      我现在用的就这个

我买了两套横轴,共四个c圈,要是再没了,就买这个垫圈来试试。
谢谢哈!

网友A:
我今天把2个C扣装上了,LZ英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把2个C扣装上了,LZ英明啊

装上后感觉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上后感觉如何?

心里感觉特爽,其他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里感觉特爽,其他没有....

不会吧,只有心理作用。
我发现120d01的大桨又重又厚,所以和4#6特性上很大不同。4#6的桨轻薄小即使不平或者重量有微小差别影响不大,而120d01对此非常敏感,处理不好就会晃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只有心理作用。
我发现120d01的大桨又重又厚,所以和4#6特性上很大不同。4#6的桨轻薄小即使不平或者重量有微小差别影响不大,而120d01对此非常敏感,处理不好就会晃动。

可能是因为我用了垫片,本来就不抖了,所以只有心理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