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塞斯纳747动力配置

楼主(2011-05-14):
有刷的
电机
终于在爽飞后 轴摔弯了,计划换无刷,
请问坛友,无刷电机和电调应该选哪个
有资源的给个链接,哈哈
谢谢啊

网友A:
希望有高手解答。

网友B:
2208或者2212想动力好点的话上2212,电调20—30A足矣。估计2208已经比你的有刷好很多,我自己就有架这个飞机,上2212起飞距离1.5m基本上飞机一推油直接就拉起来,之后直接垂直爬升。电机就是xxd.上淘宝一大把,电调根据你的经济用不同牌子吧,其实xxd30A足够了。浆就根据你的电机kv选大小吧。

楼主:
浆 用多少的 合适啊
我浆基本都要阵亡了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啊
哈哈
我的这个飞机 摔的快不行了
有次 下雪,操场没法起飞,直接手投出去,然后秒炸。

网友B:
浆还真不好说,2212 KV1400的话好像是8090。KV低的选大点的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