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车油门

楼主(2011-05-14):
今天下雨骑电动车出去,去的时候还没事,回来时不知道为什么油门松开时还有1/3的速度,这个很危险,忘记的时候一开钥匙车就冲向前面,回到家开来不及关电门一下撞墙上又好了。。。。有懂的大哥大姐来说说啊。

网友A:
钢丝软轴里面没油或油泥干了导致钢丝阻力太大,回弹弹簧不够力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丝软轴里面没油或油泥干了导致钢丝阻力太大,回弹弹簧不够力复位
油门没钢丝的啊,只有几条电线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钢丝软轴要断的前兆。

网友:
是自动巡航,你刹一下车或者从新加速就可以恢复正常

网友:
那总有弹簧和轴承吧,是不是锈住了?

网友:
霍尔传感器坏了,换一个转把,

楼主:
谢谢各位来帮忙,感觉油门没有锈住啊,很灵活的,松开后能完全回位,也没自动巡航功能的,X070807说的霍尔传感器是哪个啊?在转把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来帮忙,感觉油门没有锈住啊,很灵活的,松开后能完全回位,也没自动巡航功能的,X070807说的霍尔传感器是哪个啊?在转把里面?

对啊,在转把里面

网友:
你总得遵守一下论坛的规则吧!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油门是一个滑动变阻器,进了水电阻就不一样了

网友:
安全起见是不是点火时要踩住离合或者捏住刹车?

网友:
转把到车架的插头进水或转把里进水----弄干后做一下防水处理,试试。

网友:
霍尔传感器或磁铁松了,要不就是线破皮了漏电,换一个转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