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六角螺丝刀是用球头的好还是平头的呢?

楼主(2011-05-14):
准备开始装450了。犹豫不决买哪个牌子的螺丝刀。

好像,L形的内六角扳手挺便宜的,估计用起来没螺丝刀顺手吧。

网友:
推荐钒钢或者高速钢的,买杯型螺丝比较好,就算滑了,也能改一字或者用老虎钳转出来

网友A:
L形的内六角 不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L形的内六角 不用考虑

为什么不用考虑呢?

网友:
L型的扳手确实不用考虑,手拧着疼,没螺丝刀的好用,强度也不够。当初因为L型扳手我拿 不用钱 所以没买,后来滑丝了六七把L型的1.5内六角,直接网上买了把螺丝刀的,用着比L型的舒服多了,而且一般的才十几块钱一把。

网友:
螺丝刀 拧。。。。。
最后加力用L型。。。。拧长头。。杠杆原理。。

我是这样。。

网友:
最好螺丝胶,拧得不用太用力

网友B:
L型的不能说不好,主要看品质,五金店十几块钱一套的肯定不行。我用瑞士PB六件套的,一直没出过问题。球头的有一个好处就是有时候空间局限没法正直插入时,球头的能斜着插入上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L型的不能说不好,主要看品质,五金店十几块钱一套的肯定不行。我用瑞士PB六件套的,一直没出过问题。球头的有一个好处就是有时候空间局限没法正直插入时,球头的能斜着插入上螺丝

正解,球头的在某些空间下可以直接斜插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