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碰到过尾管固定座左右两片拆不开的吗?塑料六棱柱太紧了!

楼主(2011-05-14):
4个六棱柱里有一个特别紧,拆不开,两边钳子夹住对拔也不行,有人碰到过吗?咋办?

网友:
放到热水里泡泡吧 那个没脑袋设计的朔料六角固定柱子真吓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4个六棱柱里有一个特别紧,拆不开,两边钳子夹住对拔也不行,有人碰到过吗?咋办?

是很紧的~~ 有些机子我装的时候都要用小锤子锤进去 ~~

网友B:
打开的办法很简单,在缝里插入薄一点的球头钳,用力一掰即可,基本不伤塑料固定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很紧的~~ 有些机子我装的时候都要用小锤子锤进去 ~~

呵呵,下次要拆开换皮带的时候就悲剧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的办法很简单,在缝里插入薄一点的球头钳,用力一掰即可,基本不伤塑料固定座,呵呵

多谢老乡指教啊!

网友:
有时候胶上多了,渗到固定座里了就变很紧拆不开

网友:
朔料六角柱用的是自攻镙丝,要上胶吗?别说笑了,新组前还没上镙丝是很易插入固定座的,收入镙丝便把六角柱扩张了,便会紧贴固定座,再拆时便很费力才能把固定座分开,建议还是给饯商家换金属六角柱,往後再拆便不费力了,朔是脑残想的

网友:
Sport的六棱柱似乎是铝的很好拆

网友:
我的600N就很难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当然的 600n尾管座 风罩 用的都是朔料柱

网友:
可以换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