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花牌301充电器指示灯不变的问题咨询

楼主(2011-05-14):
请问各位老鸟,我原来用这个
充电器
充2200MAH的
电池
,基本4个小时可以OK了,现在充了5个小时,灯还没变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用电显测,已经超过4.2V单片了,我用的是3S的电池,好奇怪

网友A:
我以前也用过,貌似用不了4个小时,还是换个b6吧,40分钟一块

网友B:
我也有这问题,可以重调变灯电压的精密电位器,顺时针拧转换电压变小。

网友C(2012-11-17):
我用301只充1.5小时,测量电压都在4.20V后,就不继续充了,不知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