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家2.4G的接收天线都怎么布局的??

楼主(2011-05-14):
求教!大家2.4G的接收天线都怎么布局的??

网友(2011-07-05):
你是问2根天线的指向?放置位置?还是天线的基端在电路板上的布局?
如果只是问天线应该怎么放,那可以告诉你:2根天线的尖端不可指向同一方向
下图摘自Futaba 10C 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