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舵安装急

楼主(2011-05-15):
正在改船发现大多数的船舵安在右边。。本人想安在中间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V艇安中间,浅水浆的安右边。或安双舵在中间。这是惯例

网友:
,舵装在船头也能转弯

网友:
我的就装在中间,照样很好跑

网友:
小弟以为
全浸桨的动力艇(比如eco)一般装在中间 如果装在边上的话也能跑只是效果达不到最佳
半浸桨的动力艇(比如mono1) 由于是右转弯而且要克服螺旋桨逆时针旋转的扭力所以舵放在右边比较利于高速时转向. 放在其他地方包括中间低速也没问题 但是高速一定翻船  如果找到反桨的话或许就可以放在左边了不过小弟也没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放到左边的话,转弯时会被抬起,舵效会大打折扣,很有可能高速无法转弯哦

网友B:
那双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双桨呢?

那双桨要么在中间一个舵,要么每桨后就是舵(双桨双舵)只是个人意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双桨要么在中间一个舵,要么每桨后就是舵(双桨双舵)只是个人意见

如果正反桨都是半浸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正反桨都是半浸桨呢?

一样,舵在中间也行,单浆配一个舵也行~~

网友:
不是竞速船我想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