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重绕的情况

楼主(2011-05-15):
来自: gzak48 标题: 重绕电机问题
队长,你好,请教一个问题,用比原来线径大的线重绕电机,Kv值会变大吗?
我前日重绕J10涵道电机,原来是0.5线双线绕,原来的线的总横截面积0.39平方mm,我改用0.23线11线绕,改后为0.46平方mm,发觉涵道推力比原来大咗22%,唔知kv值变成点~ 回复 - 转发 - 标记未读 - 下 载 - 删除 - 关闭

标题: 重绕电机问题

队长,你好,请教一个问题,用比原来线径大的线重绕电机,Kv值会变大吗?
我前日重绕J10涵道电机,原来是0.5线双线绕,原来的线的总横截面积0.39平方mm,我改用0.23线11线绕,改后为0.46平方mm,发觉涵道推力比原来大咗22%,唔知kv值变成点~

这个问题很有趣味:
答:一座桥梁长是度100KV米,原来的钢梁是0.39平方。可以通过39吨的车辆。改造后,钢梁加大到0,46平方,可以通过46吨的车辆。载重增加约22%。但是桥梁的长度还是100KV米。 。

网友:
长度还是100KV米?

长度与载重有关系吗?

网友:
我理解的是:因为重绕后截面积变大,电压不变,相当于总功率变大。匝数没有变,空载转速也应该没有变。之所以你觉得你觉得推力变大,我想是因为总功率变大,但转速不变,那么扭力势必会变大,带载的话掉转就会小一些,相当于提到了桨的转速。

网友:
明白了,谢谢队长,回复很形象,通俗易懂

网友A:
KV值增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值增加了吧
楼下继续讨论。

网友:
因为如此改绕后马达的效率得到了提高!

这是由于:马达的内阻比原来有所下降,特别是在马达工作于高转速时,马达的损耗有所下降。
上面的3楼解答也非常好!

网友B:
我认为长度肯定短了,因为铁芯开槽没变,线芯截面积大了,匝不变时容不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长度肯定短了,因为铁芯开槽没变,线芯截面积大了,匝不变时容不下的

如果不粗太多 仔细点绕还是可以绕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