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出主意

楼主(2011-05-15):
我大棚里拆下20根6分管,弧长7米左右,想把它调直,各位有好办法吗?

网友A:
没干过此事,不过我想两头受力拉住,中间开水烫,可能可以。

网友B:
6分管是铁的开水烫??

网友C:
沙发用的是火星开水

网友D:
开水烫是好主意。要是竹子的是可以的。可人家是六分管的呀。

网友E:
不是有弯管机吗?

网友F:
一只手拽一头,一捊就直了!!相当有难度!!

网友:
用弯管机,当时怎么弯过去的,现在怎么弯回来

网友G:
附近看看有没有两棵种植距离比较近的粗壮些的树,插到树空里弯一下

网友H:
以上纯属玩笑,鉴定完毕。
变直的成本要超过原值。

楼主:
我在水泥地上打两个膨胀螺丝,上一个圆环,6分管插进去,先往下压,弧度小了之后,反弧度往上搬,基本就调直了。基本上。

网友I:
卷扬机强行拉直,拉不直就拉断

网友J:
那种拉钢筋的机器能不能上这么粗的管子??

网友K:
直接弯可能会搞断的吧,中间填上沙子再弯是不是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