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有精度的键槽.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2011-05-15):
目前主要是有一些带精度的键槽比较难铣..

要么就是铣弯,要么就是精度不够.偏大...

除了用专门铣键槽的键槽刀外.大家还有什么偏方吗?

网友:
要看什么样的键 可以用刨,可以线切割

网友:
回复 楼主:

走刀要慢

网友: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在车床上插出来,!具体操作就是磨一把宽度略小于健槽的刀,把要铣健槽的工件夹在卡盘上。然后锁死卡盘,不让旋转,再利用大拖板来回走动,慢进给,!!!以上纯属个人看法

网友:
卧铣,标配盘铣一刀成。

网友:
纹身同学,请具体讲下,
多大的键槽,有多深,要加工到什么精度

我们才好具体回答

网友:
这需要有台够强壮够精度的铣床配备高精度的夹具和铣刀,加上一个高技术有经验的铣工,铣出高精度的键槽应该不难了

网友:
一般来说,插铣肯定是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A:
3个要求1工作台要有精度,就是工作台没有间隙,传统铣床基本做不到,2刀具不能摆动,也是要求精度,传统铣床也做不到,3工件装夹正确,首先要夹正,走直,要对中心找正,一般路边小店根本做不到,除非大厂批量生产有固定的工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3个要求1工作台要有精度,就是工作台没有间隙,传统铣床基本做不到,2刀具不能摆动,也是要求精度,传统铣床也做不到,3工件装夹正确,首先要夹正,走直,要对中心找正,一般路边小店根本做不到,除非大厂批量生产有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