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最大号的无刷电机有多大?

楼主(2011-05-15):
最近做个东西,要求用在风扇风机上,风扇直径300MM,可调转速在2000-3000/分钟,一天运转23小时(这是关键),所以问下最大号的电机有多大?淘宝上看了下有双天5060,不知道还有更大的吗
顺便问下,无刷电机调速原理,是改变换向频率调速,还是改变MOS管的栅极电压来控制通过的电压电流调速?
多谢多谢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2262目前论坛里面最大的无刷  够用了不?

网友:
我所知的是HACKER的A200系列,详见
http://www.servovision.com/Hacker/a100%20series.html

网友A:
用作风扇的话可以用电动车高速电机吧,比模型专用的便宜多了,365天连续运转都没问题。

网友:
2000-3000的转速长时间使用,建议用感应电机+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作风扇的话可以用电动车高速电机吧,比模型专用的便宜多了,365天连续运转都没问题。

电动车的看过了啊,转速不够啊

网友:
无刷电机??貌似民用工业用的电机除了直流的全都是

网友:
去卖排气扇的地方看看,多得是,还便宜。

网友:
论坛上面最大的应该是这个 哈哈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1783

楼主:
哎呀我要的是能买到能用的,脱离现实的就算了,感谢大家帮忙

网友:
10寸桨 2000~3000转

这个桨比较小了 转速也很低

你能买到的最大模型无刷是星耀华的星耀华 80100电机 变态的7000W      需要18S锂电驱动
http://www.xingyaohua.com/web/cn ... ;id=13&proid=80

上海合朗旗下的电动飞机公司好像有25KW和40/60KW的无刷电机 是飞载人的

网友:
买个2极的3相电机不就行了吗?又便宜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