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轴承能用来造车床吗

楼主(2011-05-15):
本人刚开始修车,我们公司的仓库里有一堆的轴承,请问下这些轴承能用吗,精度如何

网友:
轴承只管转,不在乎哪里转

网友:
当然可以,楼上的回答很正确

但是,汽车的轴承精度一般低于机床用的精度2个等级

还是要看你希望机床到达什么精度

网友A:
精度和轴承类型,还有你打算用在哪里?

楼主:
变速箱的会好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和轴承类型,还有你打算用在哪里?

好多     各种都有  没注意看

网友:
如果是车床床头的我建议你用斜珠轴承!!!因为如果床头间隙大了,在床尾有个调节螺母,螺母一锁紧,床头就往回缩。

网友:
 ,自制车床也就用几个轴承而已,还是花钱买的踏实

网友:
看你什么样的轴承,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把离合器也安到床上。。

网友:
轴承在机床中仅占了很小一部分,自己造还需要更多的材料和另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