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翻,但是翻得很奇怪。

楼主(2011-05-15):
昨天是第一次后空翻,然后翻下来离自己比较远,而且没人录像,我感觉飞机掉转严重,是450sport,6s,花牌2010kv。
有人说是螺距没控制不好,我想请问大家,翻下来该怎么推油门??
感觉突然翻过来飞机掉高度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是第一次后空翻,然后翻下来离自己比较远,而且没人录像,我感觉飞机掉转严重,是450sport,6s,花牌2010kv。
有人说是螺距没控制不好,我想请问大家,翻下来该怎么推油门??
感觉突然翻过来飞机掉高度很快。

你当时的油门曲线是怎么样?

楼主:
我的是天7控,油门曲线3D的时候是全满,螺距是是直的,一条斜线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天7控,油门曲线3D的时候是全满,螺距是是直的,一条斜线上去。

在翻之前最好提一下油门
1. 当飞机翻到垂直(大概90度)的时候, 油门应该在中立点附近~~~
2. 当飞机翻到倒过来(大概180度)的时候,油门应该在中立点之下
3. 当飞机翻到 大概270度的时候, 油门就因该在中立点附近
4. 当飞机完成 360度 翻滚后, 油门就回到翻之前的位置

注意: 油门在以上每个步骤之间是紧紧相扣的, 所以在模拟上多练练就没问题了~~

楼主:
学习了,但是我感觉飞机掉转严重,是450sport,6s,花牌2010kv。,大桨是pia pia 的,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说他螺距是一条直线上去,那不是在普通模式下倒飞吗?掉高度当然快啦!螺距曲线应该是条倒三角

楼主:
天地飞的螺距不一样,天地飞斜线就是最低的,下面最低,最上面的是最高螺距。

网友:
50%螺距时桨是0度吗

网友:
因为你正螺距和升降一起给的,所以翻的离你远,你螺距一直是正螺距没给负螺距,所以飞机掉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