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遥控问题

楼主(2011-05-15):
本人打算改1:35HB豹,问一个新手问题,本人现在有4通控一个,接受一个,由于坦克转向是一边停一边走形态的转向,请问还需要买什么样的电子元件?
求名称,以供淘宝搜索,谢谢

楼主:
坦克原地转向需要一边退一边进才行,求电子元件名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信地和超信地,电机一个正转,一个反转,这动作貌似是主板完成的,不是哪个电子元件完成的吧?我也不太知道,你光有控和接收不行,还得有板子,波箱等,35里面装声组挺费事,不过有超小声组,连板子一起卖,300多元,豹2声组,(你别指望它能发挥多好,肯定没1:16上的声组好!)如果你有号手对战豹2那就用对战的板子,还集成了声组,把波箱连上就可以,你那4通的控都省了,买控买板子等.比坦克都贵!就算改田宫豹2也勉强划算,如果是号手的我看能省就省! 板子和声组去问问伟恒,加35的群!

网友:
V尾混控器

网友:
如果是天地飞6A,控上就有v尾混控功能

网友:
还需要电调,伟恒的电调好像没货了。    你在群里直接问群主就行。再翻翻以前的老帖子,仔细看看里面的图片及说明没准有更大的收获。